打印图像出问题了

楼主(2011-12-04):
佳能4010一体机打印图像如下图,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那些水波纹似的东西是怎么引起的,复印时更严重,文字部分还都清楚,这样的效果就是复印个身份证都不行。

网友:
我怎么看这个像是显示器里面的东东。

网友:
谢谢你对本帖的支持,图片是方正15寸液晶显示器。问题是那些水波纹似的东西是怎么引起的,复印时更严重,文字部分还都清楚,这样的效果就是复印个身份证都不行。

网友A:
换硒鼓后是正常的吗,换了还不好就是定影组件

网友B:
次滚出粉不匀,打开看次滚就可判定,一般都是次滚上有不明物质,用卫生纸狠狠擦就好,严重的要换次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硒鼓后是正常的吗,换了还不好就是定影组件

谢谢您的指导。应该是硒鼓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次滚出粉不匀,打开看次滚就可判定,一般都是次滚上有不明物质,用卫生纸狠狠擦就好,严重的要换次滚。

谢谢您的指导。问下次滚是鼓芯下面的那个滚吗?上面有些废粉,安装时是擦得很干净的。磁棍也是擦得很干净的。

网友B:
磁棍上有成片的粉吗,正常应该是薄薄的一层,如果成片状就会这样,换磁辊或换粉刮吧。

网友C:
原因是硒鼓换粉时粉仓内剩粉没清干净!新加的粉和老粉混合后打印出的特殊效果,解决方法,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棍上有成片的粉吗,正常应该是薄薄的一层,如果成片状就会这样,换磁辊或换粉刮吧。

谢谢您的指导。磁棍上的粉真的有点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因是硒鼓换粉时粉仓内剩粉没清干净!新加的粉和老粉混合后打印出的特殊效果,解决方法,就不用多说了

谢谢您的指导。换粉时真的很小心清理得都很干净的,就是复印时感觉废粉多啊

网友:
清理的时候,废粉仓和粉仓都要清干净,礠棍上的粉也要清干净,因为我就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浪费了一瓶粉得出的经验!

网友:
硒鼓的问题。仔细查看认真研究。

网友D:
你自己都说是硒鼓的问题了那就把硒鼓拆开把那两个辊和鼓芯在那张纸上转一下,看看两条波浪之间的距离正好能把哪个辊缠一圈那就是哪个辊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都说是硒鼓的问题了那就把硒鼓拆开把那两个辊和鼓芯在那张纸上转一下,看看两条波浪之间的距离正好能 ...

谢谢您的指导,一会按照您的方法试试

网友:
没了下文了啊?正看得起劲.
我的一台激打也有点问题.来学习的.

网友:
感觉还是显影或转印部份问题,鼓芯不整一条的,打印一张,纸走到一半关机看看鼓芯,是否有此现象,如有就不是转印棍了,看看显影棍的粉均不均匀,是不是过厚了,不均匀就换出粉刮板。当然其它可能也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