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U盘做个启动盘

楼主(2011-12-04):
如何用U盘做个启动盘,要可以直接用U盘给电脑装XP系统的?

网友:
到处都能搜到,到处到有介绍。这还要发贴来问?
http://s.chinafix.com.cn/f/search?q=%E5%88%B6%E5%81%9AU%E7%9B%98%E5%90%AF%E5%8A%A8%E7%9B%98&sId=1844322&ts=1322988446&mySign=69ff9786&menu=1&qs=&rfh=1&qs=txt.form.a

百度就更多了。

网友:
下载个大白菜。。

网友:
推荐用《杏雨梨云 端午节版》U盘启动 我现在一直在用很不错  你试试

网友:
大白菜什么的据说可以

网友:
我想用个不用设置BIOS,就能直接引导的U盘启动软件!!

好像没有这种吧 除非你BIOS设置 要不然你还是要设置BIOS

网友:
这个没见过。

网友:
在BIOS里设置好了U盘启动,但是进入的时候还是要按F12才能进入,是怎么回事呀!!我用别人做好了的U盘就直接能进入,不用按任何东西。请教一下谢谢了。。。。。。对我用的是大白菜

网友:
首先看一下你U盘是什么主控,然后在网上下载对应的量产工具,下载你要的系统盘以后设置量产工具为可USB-CD启动,点开始量产就可以了,启动电脑以后进BIOS设置为USB-CD启动,接下来的就和一般光驱一样了,此方法不适用USB2.0以下的噢,2.0以下实在太慢了,

网友:
给你个网站,详细的教程都在里面,包括需要的软件.慢慢学习吧,U盘注意别买到假货就行,
我没发网址的权限!!!
你自己搜     U盘启动制作教程/实例 新手制作启动盘必看! [20081120]

网友:
用软碟通之类的做吧

网友:
大白菜,ylmf,种种很多的启动U盘。试下吧!
进BIOS设置U盘启动之后,只要你插入有带启动的U盘就可以直接用了。

网友:
杏雨梨云 用了很久了  不错~~~~~

网友:
下载个电脑店,直接百度一下,里面有傻瓜式教学资料,克好之后,直接把镜像拖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下载 uiso把iso镜像拷贝过去就可以了

网友:
电脑店也不错,现在的U盘制作工具太多了。

网友:
百度一下吧,好多知识需要补给,不知从何说起!

网友:
谢谢了各位!!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