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忙 弄好有糖吃了 dell 2407wfpb 电源板烧毁 求电源板接口定义 把电源板代换

楼主(2011-12-04):
如题   板子好像喝过啤酒 也好像是牛肉汤什么的东西  现在还留着味道

一共2个接口   一个接口

高压板上的线子7根

驱动板上的线子10根

图纸更好

没有的 有接口定义的也好

谢谢啦

网友:
去淘一块原装板不就行了。要么驱动电源全改。收高点费用不就行了。不搞叫他拿走。肉汤能随便喝?

网友:
啤酒、牛肉汤都来了,开餐厅好了

网友:
电源板到驱动板无非是5V、GND、ON/OFF、ADJ这几接线吧了,大多电源板都是这样,只是板型不同罢了!!

网友:
一般驱动板上的供电的地方都有个滤波电容...你看是多少V耐压的 10V的 接5V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