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E 声音问题

楼主(2011-12-04):
各位大哥,小弟今天接了一台R40E的机子,进系统发现声卡驱动都正常,可是一放声音,喇叭就会出现杂音,接外接音箱也一样,求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问题
驱动

网友:
换声卡和功放撒

网友:
看样应该是声卡坏了。

网友:
应该是设置问题 你是不是把麦克风混音打开了 把麦克风混音关了 就不会有了

网友:
麦克风肯定关了

网友:
外接都不正常只能是声卡芯片了!

网友:
查一下声卡有条件就换一个就好是连功放一起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