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液晶显示器小记

楼主(2011-12-04):
朋友的宏基液晶显示器坏,加电闪一下就灭。第一次接触液晶显示器,没有图纸打开试试,逐个检查发现两个三级管C5297击穿,两个三极管中间的一个高压电容管脚脱落(虚焊),试着换上,好了。
过几天,朋友又抱来一个同样的液晶显示器,打开后,除了上次故障的两个三极管外,还烧坏了高压保险丝和场效应管FU9204,更换后故障排除。看来宏基这个型号有批次性故障,以后注意了。

网友:
今天修了三台明基的,都是35v电容鼓包,看来也是通病。

网友:
宏基灯管供电的那个管子、超容易坏的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哦,新接触的东西运气好了以后信心足。

网友:
虽然我少接触液晶显示器,但是,感谢分享。

网友:
看样子都是通病啊!

网友(2013-01-04):
我秀显示器也是新手,不知道从哪里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