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MS04 MBX-143 怪问题!!!

楼主(2011-12-04):
故障如下:开机代码档:59 并有一长两短报警声。

打开主板量了一下电压,1.25v  1.2V都没有,,取下显卡电压正常出来。

但换一个新显卡及原来显卡装上去电压就没有。。。。(BGA不会出问题原来显卡应该也没坏。)

有遇到同样问题的请指教一下

请各位指点一下。先谢过!!!!

网友:
应该还是供电的问题,你加个滤波电容看一下

网友:
看下这个电压的限流电路是不是出问题了,或者电源IC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