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0AB进桌面后30秒左右黑屏

楼主(2011-12-04):
刚拿来的时候是点不亮  电流到14左右 ,加焊北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然后就重新换了个北桥还是一样  再加焊显卡  也一样  在PE和安全模式下不会黑屏  这是什么情况啊  实在是没办法了

网友:
说一下  黑屏后系统正常运行  外接也没显示

网友(点评):
就是说清楚才好判断

网友:
搞个原版的驱动试试呢?

网友:
换过硬盘重装系统

网友:
很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你重新植株下珠嘛……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造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的意见还是显卡问题。重置或加焊一下试试吧。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感觉还是显卡有问题

网友:
这个 机器 问题多啊

网友:
建议先软后硬,先装个正常安装的系统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出现这样的情况就不好修了,只要你装了显卡驱动就会黑的,,你只有好捉摸了,我的到现在还没有修好了,,,以经换板了

网友:
那款好像是双显卡的  你装的是xp吧  在BIOS里调一下  我以前就是在华硕售后做的  遇到过这款 装显卡驱动就黑屏  卸载了 就好了  具体怎么调的现在不记得了

网友:
装个WIN7试试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就是将BIOS的VGA选项改为DGPU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