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楼主(2011-12-04):
一个400W杂牌电源,烧保险丝,后经检查尖峰吸收二极管击穿,型号her307,由于手头上没有一样的管子,便用her406更换,接上灯泡一闪,表示经常,由于原装保险是6A,我只有4A保险,更换2根保险不开机不烧,一开机就烧,请问是不是保险太少或更换二极管太大?

网友:
应该不是二极管太大的问题。
开机空载也烧保险吗?如果是,那是电源还没修好。
你想想,4A的保险烧掉,那要800W以上了!
再查查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首先得检查有无短路零件存在才行的啊。安全起见,先不装保险,在保险位置接一60W灯泡,再试机会安全些。

网友:
还有短路的地方,如果尖峰吸收二极管击穿,相连的电阻估计也有问题,可能也短路了,要查一下。
重点查辅助电源开关管,估计也是烧了。

网友:
更换2根保险空载插220V不烧,短接绿线开机就烧,

网友:
这么明显的问题。肯定是2个管子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主估计没看明白2楼的提示了,一般的空载试机用2A的保险管就够了,你没检查主开关电路和辅助电源就通电,烧保险那就正常不过了

网友:
你这只是修好了300V不短路了,量下各电压对地阻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