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在一起长时间了,怎么就要离婚呢?

楼主(2011-12-04):
1:我做维修,做了四五年了,碰到一个问题,好多回了,就是主板和CPU一直在一起用。有的用半年多了,有的还有一年多的。一直都没问题,就是等出现问题后,客户以为是主板坏了,可是拿过来一测,主板是好,CPU也是好的,分开用就可以,合在一起就不行,怎么搞都不行,点不亮。BIOS刷过一样。
这种问题有人遇到过吗?要怎么解决?

这种问题大部分都是出现在775针和940针主板上。

2:还有一个问题,这种问题出现在AMD板上多,就些主板和CPU在一起用,等坏了的时候,换个CPU就行了(比如说:本来是5200+,等电脑有问题了,换个3000+ 或4000+ 都可以亮开,但是把5200+换到别的电脑上也是可以的,BIOS刷过一样。)

两个东西都没问题,叫别人换主板也不好,换CPU也不是。

求解!!!!
胼哥哥,你是基地的技术顾问,看来只有你来解答了。快来啊,大伙都在等着呢!

网友(点评):
應該是座虛了, 造成VID值不正確, 所以不同CPU會有不同結果.

网友(点评):
先把电源换成新的良品,再把主板上的滤波电容全换成新的质量高的相同容量电容,估计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同样的问题,等高手解答。。。。。。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遇到过,不过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决的,换主板还是CPU呀

以前我在一个店里当学徒的时候,一块是4800+的AMDCPU,顾客拿过来说电脑不打不开了,我接近来后,量了下主板供电都正常的,把他的内存和CPU放到自己的板子上又都好的,然后给他的那块板子放电 刷过BIOS 内存 ,而我上了一快3600+的CPU,主板能跑也能亮了,我就问我师傅是什么原因,师傅一句话提醒了我,他说:有的主板的芯片组不是那么好,会拖不动CPU,而你换块比原先低的CPU时,他的负载不高了就能被拖动了。呀还说最主要的是要把电源量下好不好,最好是拆开看下,有点电源里面的电容鼓了也会造成这种问题的,    希望能做个参考吧

网友:
BIOS    刷高了?     U座子

网友:
没遇到过。我估计也是电源不良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可能是电源的原因

网友B:
人不是有什么“七年之痒”吗?电脑也一样,配了那么长时间了,也要搞个二奶,小三之类的吧

网友C:
多按几次机箱开关和RESET有可能能启动。解决办法我点评里已经说了。可以先换质量好的电源,不行把CPU供电的滤波电解电容换了,要质量好的电容,起码与板上的电容质量相当。估计有很大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多按几次才开.这个问题以前我还以为是开关电路有问题呢. 多谢你提醒了我

网友:
张老师说的对,特别是AMD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查开关也没问题,干脆跟客户说了你就多按几下吧,反正每次都能开起来,所以客户也没有追究,现在还没开明白,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可以试试看

网友:
恩遇见过 时亮时不亮  后来没办法 就让客户换U了  郁闷

网友:
我也遇到很多,要不就让他换U,要不就让他换板,郁闷中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多按几次机箱开关和RESET有可能能启动。解决办法我点评里已经说了。可以先换质量好的电源,不行把CPU供电的 ...

张老。你的意思是滤波影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不是有什么“七年之痒”吗?电脑也一样,配了那么长时间了,也要搞个二奶,小三之类的吧

还是这位老兄和我想的一样。嘿嘿

网友:
先排除接触不良,

网友:
在时间长了·厌倦了··就要离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老。你的意思是滤波影起的问题?

主板电容在高温下电解液逐渐干掉,容量减小,原来如果设计比较扣,过一段时间CPU就吃不饱了,饭都吃不饱,不离还怎么着?!换个饭量小的CPU还可以凑合过也正常。“酒肉朋友,柴米夫妻”,要不离饭总得给吃饱吧!

讨论这个问题没有意义了,关键是按这个思路去做了,看能不能把问题解决了才是正道。

网友:
张老师说很好,技术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张老的点评一针见血啊 受教了 这种情况以前也遇到过 脑袋都大了

网友:
是你接触到的少,我碰到过Intel平台的也有,478系列的也有

网友:
AMD的碰到过,但是没搞定,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张老师说的CPU供电电容的问题,回头试一下,以前也很疑惑这个问题

网友:
1.就不清楚了
2.好像座子问题

网友:
我同意5楼的说法。

网友:
看着你这段话,还真是这个理,下次碰到一定试试。

网友:
学习 还是挺长见识的

网友:
顶楼主一目。这个倒是真的碰见过那么几列。。AMD的真是不敢恭维啊,大毛病没有,小毛病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