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P25L

楼主(2011-12-04):
965 独显的 ,630 显卡,哪来是花屏,大花,换显卡做到一半没电了,停机充电,那时候感觉已经坐上去了,就测阻止没短路,上机测试 ,电流到0.88 。不动,怀疑显卡没做好,上机重新焊一下,电流条到1.02 掉电 然后待机电流到000.重插电源,依旧,无待机,换51120,电流到0.56 的样子,掉点000.无待机,我3 ,5 V,心想51120 又烧了 ,去找芯片,芯片找回来,心想在试试,又有待机了,自动上电到0.56 的样子,电流到000.有无待机了,每次等个十几分钟,有待机电流并自动上电,怀疑显卡没做好,摘掉显卡,问题依旧。

问题就是一会有待机自动上电,然后调到无待机,过一段时间有可以,周而复始,求教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
无人回复,还是自己慢慢修吧,先从无待机修起,在修掉电

网友:
无待机,应该是掉电后保护了,查为什么会掉电,查PG信号

网友:
这个本子的型号是M1330,在网上搜了下问题故障,原来有个充放小板没装,可我装了后 ,现象好了点,但还是有时候0.02 ,这个时候是正常的,有时候是0.01 ,这个时候无 3.5 ,但都是可以开机,电流到0.77 ,时而掉电,时而不掉电。遂加焊了北桥 ,待机还是在0.01-0.02 这个样子,但是不掉电了,电流在0.77降到0.716.
这个板子看来是要熄火了 ,换个显卡一波N折了 ,事后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设想估计是在做显卡的时候太草率,匆忙了,夹具没搞好,做BGA 出现的问题 。提醒同行以后要小心啊
客户在催,也要慢慢的。

网友:
到底现在是掉电还是花屏。

网友:
哎,累啊,不行就换块板吗

网友:
掉电的话把显卡拆下来  看掉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