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37S开机屏亮几秒后黑屏,高压保护

楼主(2011-12-04):
明基FP537S开机只能显示几秒马上黑屏,判断是高压电路有问题,但仔细检查高压电路没发现有坏件,5706及那个场管和电容全换过,就是没换TL1451(因手上没1451),故障不变。检查1451的9脚供电正常16V,于是参照本论坛的帖子将1451的15脚接地,开机再试,不再保护了,试机2个小时左右就黑屏,然后开不起机,指示灯一按开机键就闪下,不按就不闪,驱动板3.3V有,高压部分16V也好,驱动板没换,我换了新板试也是一样

网友:
这款显示器容易出现虚焊,我以前是全加焊一次解决的

网友A:
那就再仔细看下去保护是不是做的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再仔细看下去保护是不是做的不好

我直接把保护去掉了的,现在就是都开不了机了,指示灯你按一下就闪一下不按就不闪,就算没去保护,也会闪屏下的啊

网友:
  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