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仁宝隔离电路

楼主(2011-12-04):
请问电路中PQ16和PQ12是起什么左右啊

网友:
PQ12,PQ16在电路中起到保护作用的,当PACIN没有起来时,PQ16截止,VIN电压加到PQ15。PQ15内部集成电阻。PQ15导通拉低PQ12 B极电压PQ12导通把VIN的电压加到保护隔离管上G极。这样就强制截止保护隔离电路了

网友:
那二个管子有没有都一样,只要有PQ17就行了,它们都是用来关闭、开启隔离电压的。

网友:
有的也可能是产生回路的

网友:
我修了一台,PQ16,PQ17的G级都有电压,插上电池任然截止,如果单用插适配器和电池是可以亮机的,两个都用pq8,pq10截止,就是搞不清pq16有控制3.3的电压,但是就是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