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1-12-04):
电脑按开机键的时候,显示到主板的翔升这两个字的时候不走了,从新按复位键然后就能正常启动使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另外我想问下,新手学维修,应该学从哪些知识着手开始学些呢? 望能解答,先谢谢了。

网友:
开机LOGO关掉试试。新手还是先从电路基础开始学习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怎么关掉 开机的 LOGO 呢?

进coms找吧,要是找不到找百度大叔!百度大叔是万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coms找吧,要是找不到找百度大叔!百度大叔是万能的!

好的,回头我试试,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2-5 10:58):
没能解决, - -

网友:
其实这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引起的,当然也可能是你硬盘或光驱认不到引起的,总之和南桥有关。。。。。。。

网友C:
可以试下清除CMOS。

网友D:
刷下BIOS..正常的主板不可能要关掉开机的那个.才能正常开机.最大的可能就是BIOS.还有淡定.爆下一楼菊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下清除CMOS。

我把 CMOS 电池拔出来 重新装上去.  这样是不是就清除 CMOS 了.  但是 问题还是这样. 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下BIOS..正常的主板不可能要关掉开机的那个.才能正常开机.最大的可能就是BIOS.还有淡定.爆下一楼菊 ...

不知道怎么刷,我是新人,不懂这些专业的知识.  百度看了下, 怕给刷坏了,没敢去弄, 暂时先这样,不处理了, 机器能用就行.

网友:
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对的,现在能用就行,如果坏了,咱在整整。免得本来可以玩的,刷个BISS,就O了,整来整去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 CMOS 电池拔出来 重新装上去.  这样是不是就清除 CMOS 了.  但是 问题还是这样. 没用.

我说的清CMOS就是把主析上的电池拿下来,把电源也拔掉。这样子十几二十几分钟,
就是给主板放电要完全放,
还有啊,那个BIOS没事就别刷了。
再不行就重做系统。

网友:
其实这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引起的,当然也可能是你硬盘或光驱认不到引起的,总之和南桥有关。。。。。。。

六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友:
其实这可能是南桥有问题引起的,当然也可能是你硬盘或光驱认不到 ...

有没有 简易的处理办法呢?  应该不会是南桥的芯片损坏吧.  对了, 我机子 圆口的 鼠标和键盘接口都不能用,现在用的是USB接口的.

网友:
机子好着就别弄了,鼠标键盘插口坏了用USB口能用就行了

网友(2012-10-12):
修机的人可不能将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