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都不能用

楼主(2011-12-04):
无论是PS接口还是USB接口,反正键盘鼠标都不能用,供电正常,鼠标灯亮,能进系统,

网友:
什么板子?

网友:
不知是什么板,是一块支持AM2+ U的主板

网友:
查看下PS/2口后面是不是由一个排容,去掉那排容,查看下供电阻值是不是正常。

网友:
看供电保险 还有跳线是不是掉了

网友(点评):
楼主好像说供电正常吧?呵呵,打一下对地阻值看看正常不正常?正常的话io的可能很大

网友:
呵呵 看的太快了 没看清  楼主莫怪 这种问题和io关系也很大

网友:
先看看是 什么类型的板子。不过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IO,最好先好好检查下周边的电容吧

网友:
你这板应该是PS2接口与USB接口电路都有问题,供电正常还要打一下数据线的对地值

网友:
排容 排阻 打一下阻值

网友:
IO的感觉大些,因为PS2和USB都不好用!

网友:
IO换个试试

网友:
先对USB数据线打一下组织,正常不?一般是5-6百左右,南桥有没有虚焊,是否有不正常的发热,周围电路,来排除一下是否是南桥问题,要么就是IO啦。

网友:
键盘用不起。看看IO有问题没有。USB用不起。可以看看相关电路

网友:
首先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排容拆了看看,不行的话就直接换IO

网友:
呵呵  那USB不是南桥管得嘛,你是啥主板啊   我看你还是看下南桥

网友:
我觉得是IO的问题

网友:
USB跟P/S都不管用  你得进BIOS看下  是不是关闭了USB这一项

网友:
是不是那一块短路了

网友:
看看 能不能找到图纸先 或者模仿其它图纸 的这条线路 看看

网友:
看看usb串口芯片有没有损坏啊

网友:
     看看串口芯片旁边的保险有没有烧坏

网友:
看下usb跳线 有没有调错   清除一下

网友:
更换IO芯片一试,一般IO坏的多。

网友:
会不会是I?O呀

网友:
先把排容去掉试试吧,不行了在考虑IO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