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的15寸液晶问题

楼主(2011-12-04):
开机就出这么个亮度调整的对话框,见图,按键板开关没发现异常,请各位大侠援手
此机是外置电源,问题有两个,一是高压板电源接口虚焊,二就是这个。开始是按键都失灵,开壳重新插拔接口这个亮度调整框就消失了,按键也都好使了。开机用了几个小时就又是这样了。

补充内容 (2011-12-5 22:02):
谢谢大家的指导。现在暂时正常了。
在这之前又出了个新的毛病:屏亮大约2秒就黑了,再按开关键还是亮2秒后黑屏。
测了一下按键板各个按键电压,有一个1.几v,其他4.95v。偶尔按键正常时这个1.几v的也是4.95v,焊掉

补充内容 (2011-12-5 22:03):
这个按键就正常了好像,明天再烤机试试……

补充内容 (2011-12-5 22:05):
运行一天正常了,谢谢各位的热心指导

网友(点评):
换按键呀

网友:
外置电源换个试试。有没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
把按键全部换了在说,基本就好了

同意
没看见屏有斜纹啊。
换按键要是能好,我就把按键给吃了!

网友:
换个外接电源 质量要好点的 或者你拆电源看看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1:看开关;
2:换驱动板。

网友:
驱动板程序坏了

网友:
换按键 了,肯定好

网友:
有條件可以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现在暂时正常了。
在这之前又出了个新的毛病:屏亮大约2秒就黑了,再按开关键还是亮2秒后黑屏。
测了一下按键板各个按键电压,有一个1.几v,其他4.95v。偶尔按键正常时这个1.几v的也是4.95v,焊掉这个按键就正常了好像,明天再烤机试试……

网友:
把开关按键全换了  应该就会好的

网友:
这种病先全换按键再试试。没什么可犹豫不决。

网友:
把按键拔掉看看会不会出现问题,没有就换按键。

网友:
换全部按键就应该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