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G281D显示器开机问题

楼主(2011-12-04):
自用瀚视奇28显示器,最近出现开机后,在进入系统后屏幕变黑,然后屏闪,经过很长的时间才亮!电源板和高压板检测了没有问题,关键件也更换过,都没有解决问题,以前是几分钟后就亮了,现在是半小时才亮,求解决

网友:
电源板问题吧,你得把问题说清楚些啊

网友:
现象是元件热稳定性不好,电容的问题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