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梅捷主板维修

楼主(2011-12-04):
求高手指教,板子不亮,PSon脚接
三极管
接
门电路
,如何检测。
梅捷主板

网友:
能说详细点不....

网友A:
可以测一下门电路红表笔接地,黑表笔以次测门电路其它脚。如果有无穷大和阻值为零测坏

网友(2012-10-12):
没看清楚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