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 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1-12-04):
七彩虹C.NF4X ,不能触发,强行短接ATX 14PIN能正常跑代码,PCI A14 有3.3V RTC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 1.2V和1.3V,开机排针有5V,开机排针5V那一路通过一个电阻跑到IO,IO为W83627HG-AW,怀疑IO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又不确定,不想轻易换,请有经验的同行指点一二。

网友(点评):
查io這四腳有無跳變 68->67->73->72

网友:
你可以打一下路线的对地阻值,一般南桥没有发出信号的话,强制加电是不会开机的!我感觉可能是io到绿线有短线!

网友:
IO到绿线.我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在基地问饼哥.他说最有可能就是IO或是南桥到绿线有问提.

网友:
你按着桥试试 着个主板桥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