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u桥供电正常,一上cpu电压立马被拉低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1-12-04):
cpu。内存,桥,供电全部正常,上cpu后内存供电和cpu供电正常,但是桥电压低,是华硕的板子!

补充内容 (2011-12-5 17:42):
现在桥电压正常啦!可是一直到内存在也过不去啦!电压都正常,

补充内容 (2011-12-5 17:44):
华硕P5KPL的板子
换桥供电的控制芯片好

网友:
你至少把具体型号说出来,要不有的板有通病也不知道是不是你这板的问题

网友A:
上U后查桥供电的工作条件啊。

网友:
呵呵,谢谢啦,是华硕的!p5什么的忘啦嘿嘿,明天到店里在告诉你们呵呵,在此先谢谢你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U后查桥供电的工作条件啊。

,上u后量啦一下桥供电,一会儿正常一会儿又变低啦!是一个十四脚的芯片控制的我想明天过去换个试试

网友:
把桥供电的MOS管和控制芯片都换掉试试吧

网友:
一线主板的板子很贱.喜欢用专用芯片.先查下U工作桥工作条件.再看下专用芯片工作是否正常.你说的情况给我的感觉就是控制电压在进MOS管或三极管被错误的拉低或制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