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牛X,史上最难的WINDOWS系统密码求”破处“

楼主(2011-12-04):
今天来了个客户,电脑开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对话框:
【本台计算机需要密码才能启动】,无法取消掉。客户自己也忘了是怎么设置的了!
拿来让清除密码不让显示该对话框!

本来感觉是用户的密码,但是还没有到用户的界面,不应该是用户的密码,
进DOS工具箱用PWD命令清除用户密码后,开机仍然有上面的对话框!
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开机密码!无解之中进入万能的”百度“搜索了千千万万的答案,但还是没能找到能在不破坏系统的前提下破解这密码的方法,难道就无人能破解这密码??

小弟知道我们基地隐藏了无数的“武林高手” ,所以特在此求救能破解这密码的武林前辈

网友(点评):
仔细看看!这应该不是启动密码窗口,查一下是否其它软件或网络协议的密码

网友(点评):
一看回复的有5页,也不想看那么多人的猜测了。你把还原卡拆了,再看系统能不能启动。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我都是用光盘解的密

网友A:
如楼上所说,用光盘解密就可

网友:
设置Windows XP启动密码

    1. 点击菜单“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Syskey”(如图1),点“确定”弹出“保证Windows XP账户数据库的安全”对话框(如图2)。

    2.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如图2)点击“更新”按钮,弹出“启动密码”对话框(如图3)。

    3. 选中“密码启动”,在下面输入系统启动是时的密码,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就可以了(如图3)。

    取消启动密码

    如果要取消这个系统启动密码的话,按照上面的步骤操作后,在“启动密码”对话框中(如图3)选择“系统产生的密码”下面的“在本机上保存启动密码”就可以了,确定后系统密码就会保存到硬盘上,在下次启动电脑时就不会再出现启动密码的窗口了。

    使用Windows XP启动密码

    “启动密码”就是在系统启动时显示的,在重新启动系统后,首先出现的就是提示你输入“启动密码”,输入了正确的密码后就会出现Windows XP的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就算完全登录系统了,现在你的系统就有了二重密码保护。

    制作启动密码“钥匙盘”

    “钥匙盘”就相当于一把钥匙,在启动的时候只有这张磁盘才能打开启动密码,现在很多软件都使用这个方法来加密软件,如瑞星、KV3000等。 制作“钥匙盘”的方法很简单,还是在“运行”对话框中输入“Syskey”,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更改”按钮,然后在“启动密码”中(如图4)选中“系统产生的密码”下面的“在软盘上保存启动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后会提示你输入密码,然后就会让你在软驱中插入一张软盘(如图5)来制作“钥匙盘”,插入后点击“确定”按钮,稍等片刻就好了。

    当重新启动电脑时,这次不是要求你输入启动密码了,而是让你插入“钥匙盘”,如果你没有这张盘就不能启动电脑。如果需要取消或者更改启动密码时,也必须插入这张“钥匙盘”才能更改。

网友(点评):
兄弟。正解。。。。。跟我想的一样。。

网友:
首先使用Windows 2000/XP安装光盘引导系统,进入系统故障恢复控制台,然后将“X:WINDOWSsystem32config”下的文件替换为“repair”文件下的同名文件(为了保证系统的安全,在进行替换前最好将“X:WINDOWSsystem32config”文件夹下的注册表文件备份。如果在Windows 2000中,则相应的文件夹为X:WINNT。)。
具体操作命令是:
  copy windows epairsam c:windowssystem32config
  copy windows epairsystem c:windowssystem32config
  copy windows epairsecurity c:windowssystem32config
  copy windows epairsoftware c:windowssystem32config
  copy windows epairdefault c:windowssystem32config
  完成以上的替换操作后,重新启动计算机就可以清除syskey密码了,此时以Administrator用户登陆系统,注意此时必须输入系统安装时设置的Administrator用户对应的密码。就这样,轻易突破了syskey的限制了!
  由于“repair”文件下的注册表文件信息是系统安装完毕时生成的,用这个注册表文件覆盖当前系统的注册表信息后,必然导致大部分的软件和硬件信息丢失,因此进入系统后,需要重新安装软件和硬件方面的程序,重新建立用户以及用户组别。
恢复后,有些驱动丢了,OFFICE用不了了,重新装OFFICE

网友(2012-02-14):
楼主厉害
同意楼主

网友(2011-12-13):
楼主是不是 微软讲师,还是刚刚考过MCSE?
楼主软件高手啊
能不能不“ctrl+C然后再CTRL+V”?!

网友B:
MS这个启用了双重验证,验证了楼上的方法 可行。
从另外一台电脑的 windows/system32/config/  拷贝所有文件。  然后到PE下替换即可{:soso__1706967964607445338_4:}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S这个启用了双重验证,验证了楼上的方法 可行。
从另外一台电脑的 windows/system32/config/  拷贝所有文 ...

这个不行,会破坏原系统,导致很多软件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所说,用光盘解密就可

据我所知没什么光盘可以解掉这密码。

网友:
光盘应该弄不掉这个密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行,会破坏原系统,导致很多软件无法使用!!

或者你只替换security 这个文件试试。

网友D:
以前试过这种加密的方式用光盘里面带的那个密码破解破不了

网友:
因该是SYSKEY,,我不会取消

网友:
无解,微软件也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或者你只替换security 这个文件试试。

不行啊,不然你自己电脑设置看看运行输入Syskey

网友(点评):
我試了啊。全部替換文件,office能用,其他軟件不知道, 就是有些硬件要重新驅動!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试过这种加密的方式用光盘里面带的那个密码破解破不了

对啊 ,我试了很多方法破解都没办法达到要求!要么就破解不了,要么就是要破坏电脑系统或软件

网友:
很强大的密码啊。

网友:
倒底是什么密码。这么难?我没碰到过啊

网友:
我也没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