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G2000WD 求救

楼主(2011-12-04):
今有一台08年BENQ G2000WD 19宽,开机正常、没有接VGA信号线正常,但是一接VGA后就黑屏(有时候开机可以,使用都正常)。好像驱动程序问题,但没有找到程序,用风枪烤驱动板芯片就可以正常,是不是芯片坏了!

补充内容 (2011-12-6 12:59):
问题找到:屏供电问题,可能是供电部足。加一块5V独立供电,解决!

网友:
应该是哪个脚的电容漏电了,这个很难找。

网友:
你说的故障,可能不是数据问题,估计问题是驱动芯片的时钟不能与外部时钟同步,导致故障。

网友:
24晶振换了没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