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标屏显示器出现一条竖线

楼主(2011-12-04):
飞利浦17标屏液晶显示器出现一条白色竖线,而且一直在屏幕的左右来回走动。其它的显示正常,看电影也正常,只有一条竖线在走来走去,很伤眼。
这应该是比较少见的故障。查了老半天,期待各位路过的兄弟姐妹指点迷津!

网友:
  屏的问题吧?   闪屏?  发个图上来、

网友:
初忠:这个问题不好弄,是屏电路与屏之间的排线脱焊了,那要用特殊的焊接设备才能焊好。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不太好修拉

网友:
无图无真像,请发图上来大家学习!

网友:
可能是屏电路的排线有虚焊,或者脱焊了!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不良啊   换个板看下

网友:
亮线吧..屏坏了.

网友:
排线松动有可能,仔细查一下吧。

网友:
如果是屏本身的问题 修好的可能很小

网友:
屏线换下,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应是屏的问题,但楼主的说哪个坚线是还来回移动,能图片上传看一下吗,不好说是屏电路板,还是屏本身问题.

网友:
长按显示器面板上的“>”/“右键”按钮5 秒

重点说明的是该功能的演示问题,当长按显示器面板上的“>”/“右键”按钮5秒,将会激活Clear Vision(又曰Super Resolution功能) 演示功能,显示器屏幕上会弹出消息“Clear Vision 演示:开启”,此提示信息在屏幕上显示5 秒后消失,此时显示器屏幕上会出现一条白色坚线在左右跑(滚)动,此是为了向客户演示Clear vision效果,竖线左边是Clear-vision生效后效果、右边是默认效果,只有再次长按显示器面板上的“>”/“右键”按钮5 秒,演示停止,白色竖线消失,按显示器面板上的其他按钮或On/Off显示器,白色竖线是不会消失的!

网友:
一条白线来回走动的话应该不是屏的问题,查查屏电路和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