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联想主板维修

楼主(2011-12-04):
我的联想主板电脑今天客户送来的时候不加电,没有待机电压,更换了系统供电芯片8734a后有了待机电流,可是加电后电流只跑到0.3过3-5秒后自动断电,电源ic8770 也更换过还是老样子,那位大师帮忙解决下,谢谢了

网友(点评):
发错版块了吧,朋友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联想旭日的笔记本
加电后内存电压有1.8v
还要什么样的信息,有修过同样的问题没有,给我说说该查那里

网友:
重点检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有可能南桥坏了吧,因为掉在地上的东西大多数东西都不行了。真的。因为笔记本是最小气的。

网友:
好吧
明天去再看看
现在很郁闷,谢谢大家了

网友:
客户没有说掉在地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