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无法读取光盘怎么办?

楼主(2011-12-04):
光驱无法读取光盘怎么办?

网友:
要是正常的数据光盘都读不出、可以擦拭激光头、试试、

网友:
我来正点分

网友:
都没有描述,楼主问问题不负责啊

网友:
有什么现象???

网友:
换张光盘试试 不行换个光驱

网友A:
光盘正常的话。擦擦光驱激光头.看看能不能读 实在不行 换光盘 换光驱

网友:
主要是看 怎么个读不出法,有些光驱是挑光盘读的, 还有就是他有没有读盘的动作,也就是光驱里面转不转,数据灯闪不闪, 如果光驱转,数据灯闪,但读不出盘,那清一下光头,还不行,光头里有个微调电阻可以调的,

网友:
换个光驱。。。

网友:
换个新的也不是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