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me1+不出黄色

楼主(2011-12-04):
原来堵了头,清洗后其他颜色都正常了,就是不出黄色,知道的帮一下呗。另外大家谈下清除顽固性堵头有什么好办法呀。

网友:
用添加墨或连供的后遗症,即使用epson提供的泡头液处理,成功率也不是很高。。。。。。。。。。

网友:
有时候急得就想,要是能有什么细针捅开最好了。

网友:
堵头真是头痛的问题。目前的清洗液好像也没什么太的作用。

网友:
如果用针管往黄色上顶气,慢点顶,要是不堵的话那就是头密封不好造成的基本上就废了,要是堵的话继续泡。我一般对付顽固堵头都是用淘宝上一种清洗液(避免广告嫌疑就不说牌子了,反正水是淡黄色的,瓶子上全是英文,买一瓶还送个针管25元一瓶100毫升,都说这么详细了自己找去哈),效果挺好,堵严重的泡时间长点。一般都是用另一种方法解决不了的情况下才用这个清洗液泡,一定要泡,最少泡一晚上,泡完用针管罐水顶一下,一定要轻,如果还有没通的就继续泡。另一种方法就不介绍了,在别的论坛上介绍了一下人家感觉不靠谱,没人敢试(毕竟喷头挺贵的)还差点把我喷了。

网友:
感谢yhw477这么生动的说明文,不过我是个急性子,我宁愿多用点劲用锤子凿它也不想泡她一晚上。

网友:
慢功出细活啊,急性子就换个喷头那快。总不能性子急把头弄废了吧?ME1的还便宜点二手的七八十块钱,这要是个6色的R210什么的废一个头还不得疯了啊?二手的要二三百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机试试!

网友(点评):
那破东西以前还真有一个,还真不怎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