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09F51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1-12-04):
客户前两天送修一台109F51,拿来一看  呵,19的  现在可不多,问了下情况,报价40,同意   留下电话让客户等通知,打发走客户通电试机,指示灯也不亮,没听到异响,估摸着是电源部分问题  上工作台 拆机,衣服剥光后,先量保险  通的,通电量300V 正常,量次机80V有10V左右跳动,断电量各路无短路。量1507 1脚为10V,用示波器测6脚有50HZ波形,量到这里也就进入了误区,误判应该是后级稳压部分出了问题,便开始查找稳压部分,查了半天 无果,便丢一旁  准备改日再查,就这样,到第二天,客户过来询问情况,那自然是跟客户说此机问题出在哪里,是如何难搞好之类好让他放弃之类的话,谁知客户说:那你再看看吧,真修不好就换,就这样,又过了两天,刚好闲来无事,便又上搬上工作台捣鼓,没过一会,客户又来了,这次直接说不好修,找不来图纸(这机型确实没找到图纸),客户看这情形,就说要换新的,看地上有二手的ACER19便宜问起。。。。就这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400成交,客户走后,想得立马让这个CRT尽快活过来,便继续捣鼓,这次重新理了下头绪  得先确定PWM正常工作否?便把1507的资料调出来,经对照明显1脚VCC电压低于资料上电压工作范围,把一脚吸空,再测  还原12V,便找来一1507换上,通电再量   晕,还是10V,细想最起码把PWM这个排除了,没办法,只能用个笨方法  围着PWM各脚外围电路进行检查,一颗颗电阻、电容一个一个排除,最后终于找到元凶   副绕组过来并在二极管上的470K电阻  阻值无穷大,手头无此电阻  找了两个电阻串成360K换上,通电试机OK!回头再测6脚输出波形远不止50HZ   和资料上描述的一样,1脚供电12V 至于4脚是何功能?没看太明白  描述是这样:input from auxiliary winding for demagnetization timing, OVP and OPP    明白的解释下。到此就是整个过程,本身平时修的不多,没太多经验,觉得修机还是应该多看看资料,这样既长知识还提高效率,真该反醒下!

网友(点评):
杀鸡用牛刀,还用波波修显示器。才收40块????

网友:
对,资料对我们经验少的人非常重要

网友:
能看得懂电路图的真是不错啊   我什么时候能看得懂就好了 半灌水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