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DELL板CPU座后面的这颗是什么?电容?二极管?

楼主(2011-12-04):
在DELL板CPU座后面的这颗是什么?电容?二极管
是什么型号的?贴片上标识 2V150   S5402

网友(点评):
是电容啊

网友(点评):
2v 150uf 的電容

网友:
这不是大电容吗

网友:
那不是电容吗,,,

网友:
对     它就是电容

网友:
电容, 耐压2V,容量150UF

网友:
是电容,笔记本板上很多的

网友:
电容,有极性的。

网友:
滤波电容是也

网友:
钽电容  黑色应该是日本产的
很多主板上都有,特别是工控主板特多

网友:
滤波
滤波的!!!!!一般是电源输出脚!!!

网友:
不是二极管是电容

网友:
这个是CPU上的滤波电容

网友:
如何区分这种电容不得的极性呢

网友:
那是滤波电容

网友:
有极性滤波电容

网友:
如何区分电容极性。。。

网友:
大家对了,各人加十分

网友:
电容, 耐压2V,容量150UF 有极性滤波电容

网友:
来自: 吉林白城
这个貌似 钽电容吧 高端板子上才有的

网友:
那是电容,外貌和二极管差不多的,是吗?

网友:
2V 150微法的电容

网友:
電容 這題是送分題

网友:
我是新手也知道它是电容啊 楼主不会修笔记本?

网友:
应该叫固态电容吧!

网友:
电阻不标电压的

网友:
牛屎电容。牛屎电容啊

网友:
是 不是太简单了 电容呀

网友:
这是个电容

网友:
lz 难道你是刚刚才入门的??

网友:
耐压2V,容量150UF 有极性电容

网友:
应 该 是 电 容 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