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看看咯 遇到一个很郁闷的暗屏问题

楼主(2011-12-04):
今下午接一同行机器
型号:T43
故障:进系统 待一会就暗屏

暗屏无非就是灯管不亮  造成灯管不亮的原因有三种情况
1灯管坏 2高压板坏 3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机器的故障不是马上暗屏 是过一会才暗屏 大约2-3分钟

拆机灯管测试 测试了 很长时间灯管依然亮 灯管好的啊

然后找一块测试屏 接高压板 测试很长时间  屏灯管也亮  高压板也工作啊

然后再把机器接好  一会又暗屏了  整好有原装拆机高压板 换了个故障依旧 难道灯管坏了?
为什么灯管又是好的

郁闷 了 实在不行 明天就 换个灯管试试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
休眠开关吧 注意下

网友:
换灯管应该能好!遇到过,但是在液晶上。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或漏电所致

网友:
休眠开关 还有灯管可能 会虚

网友:
会不会是屏线问题,合起来会挤压到屏线

网友:
应该是灯管漏电了换个

网友:
两三分钟就出现象应该好测吧。宁忘勿纵,一个一个换吧,发贴时间已都换一遍了

网友:
那个问题就是屏保开关

网友:
直接换根灯管得了,又不麻烦。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的问题 建议 换高压板  信不信 由你!!!

网友:
不进系统暗屏不呢

网友:
换个灯管,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