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联想的L193三分一处显示模糊的问题。

楼主(2011-12-04):
本人不是专修家电的,修手机的。前天花300大元淘的L193,没看仔细,上当了。想自己修好。已经下了程序,准备写程序看看。
另外,关于这个话题,我看到一个这样的说法,不知道有用不,发上来给大家看。

我修好过一台,就是不知道能用多久。今天无聊看了很多帖子,也是为这个毛病头痛。分享下经验,把显示器拆得剩下液晶屏,就是光剩下背光和屏,平放在桌上接好连接线,中间的步骤和清洁问题自己注意,然后接好电源电脑开机。注意看屏的左边一共有3块IC是焊在玻璃基板上的,坏的是最上面的那块,应该是说虚焊。我是这样处理的把烙铁调在300度左右粘点锡点在IC上2秒,看图像变好了松开,切记不要点久了IC掉了就不好玩了,如果等下凉了不行从复以上步骤。注意接地还有IC是在玻璃屏上的,不是和屏连的那6块IC。

我还没拆开屏幕,(没想到偶第一次拆液晶显示屏,竟然如此顺利,可能拆手机多了)

网友:
这方法治标不治本..过段时间(几分..几小时...)后 又复发.

网友:
这个如果有设备,估计还是可以修复的。譬如重新换IC
还有就是,如果这个状态,再卖出去值多少钱。

郁闷,UP-192不支持25 FLASH

网友:
这样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