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更换液晶显示器灯管详解!

楼主(2011-12-04):
接手一台AOC2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亮一下黑屏,检测高压板正常,用自制灯管测试仪测量两只灯管,一支电流470MA,一支11MA,在晚上可以看到11ma灯管亮一头,断定灯管损坏!准备工作:用一块榻榻米铺在桌面上,屏向下,拧下几颗固定螺丝,用壁纸刀轻轻把屏线路板分离,然后取下铁架,先分离液晶屏,原位不动,取下背光组件,为了,减少灰尘落在液晶屏上,把几层偏光板放在液晶屏上,注意拆装顺序,不要放颠倒了,最后把散光板放在最上面,这才到正式工作,检查灯管一头发黄,发现灯管已老化,取下损坏灯管,拿一根同型号灯管,先处理还两头,上好锡,记着中间一定套上防震胶圈,接下来焊线,先将线上好锡,用尖嘴钳把上好锡的线弯一个圈正好套在灯管引脚上,加锡焊牢,焊点尽量圆滑,用灯管测试仪检测正常!然后加上热缩管套牢,再套上两边的硅胶支架,装回原位,在一步步装回背光组件,背光组件到位后,看是否平整,妥当之后,开始安装液晶屏,这一不要相当小心,这玩意太娇娇了,轻轻拿起,先放下面一个边,然后慢慢再放入带线路板的一面,屏线也要轻柔点,到位后扣入面板铁架即可,最后复位线路板拧上固定螺丝,测试正常,装机完工!!!

网友:
我也换过,复习一下,有图就更佳了

网友:
一般不换的,哈哈!

网友:
数码相机不在,上图等下次碰上吧!!!!

网友:
上点图嘛
!!

网友:
还没换过,上次有个灯管坏了没敢换,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拿坏屏多练习下 熟练了就好了 轻拿轻放

网友:
非常仔细 详细 学习了

网友:
买用带架子的灯管换比较方便,上下的时候注意力道,不要用蛮力,还是比较容易的搞的

网友:
只换过笔记本的,感谢LZ的分享,能上点图更好

网友:
换灯管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这个是个细心活。。

网友A(2012-01-09):
灯管测试仪怎么做的。。。求图纸和制作方法

网友:
再配个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测试仪怎么做的。。。求图纸和制作方法

最简单淘宝上有卖的。才十几块

网友(点评):
外接灯管算是 灯管测试仪么?

网友B:
学习下,感觉很复杂呀。
要是把灯管旁的卡剪掉,直接抽灯管出来换是否更方便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下,感觉很复杂呀。
要是把灯管旁的卡剪掉,直接抽灯管出来换是否更方便些。

是的,觉得如果是维修的话,直接抽出来和换新的进去更好,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不会有灰尘等东西进去,不漏光。

网友(2012-05-09):
引用 网友C:
是的,觉得如果是维修的话,直接抽出来和换新的进去更好,简单快捷,更重要的是不会有灰尘等东西进去,不 ...

同意楼主的说法,换笔记本的经常这样

网友(2012-07-07):
笔记本经常换,液晶显示器还没有换过,学习了。

网友(2012-09-17):
呵可。楼主还把这个发上来。真是有心了,不过我们估计都会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