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一例:主板一切正常,但是无论光驱、软驱、U盘、硬盘法无进系统!

楼主(2011-12-04):
如题,这是在网吧维修的一台机器,拆下主板检测--00-C1-。。。75--85--00,电压,时钟,复位全正常,加键盘鼠标硬盘接起来不进系统,用天天起码使用10次的U盘也不进 PE,光驱也进去不去,它们系统自检后提示 -----
BOOT FROM CD-ROM
/ >
就上面这个提示,随便用什么启动都这样,做好的系统的硬盘过来也是----
BOOT FROM XXX
/>

认为可能主板BIOS问题,想刷,但是在人家那没设备!!
没办法了我就在?>后面想输入CD..或者CD\的时候,一看,   “..”和“\”都无字符输入,事试想着换个键盘试试,一换,问题解决了!!!
后来联想到,这个机器是吧台上的机器,坐那的网管可能天天烟灰掉进去,时间长了里面进了灰加潮湿导致键间短路!!!!因为现场维修,所以不像在店里用自己的东西!所以才会导致判断失败!

这只是特殊一例!

另外----网吧里好多键盘坏其实是假像,只要把键盘低朝天往桌子上拍几天,脏东西掉出来键盘就好了!

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又增加个经验,键盘坏导致不能进系统

网友:
我也碰到过键盘短路保护的

网友:
哈哈 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网友:
如果给我看的话,第一个也是先刷BIOS

网友:
竟然键盘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真是主板的故障无奇不有哦

网友:
这个问题还挺新意的!!!!

网友:
还好人家那里没工具  要不你就白刷BIOS 哈哈  谢谢LZ分享啊

网友:
不错 这个故障是有的  前见天碰到一台联想笔记本 不触发 竟然是因为键盘坏了  一拔掉键盘就OK了

网友:
呵呵,顶一下案例确实挺特殊的!学习啦!

网友:
哈哈 有这么奇怪的问题
真是林子打了啥鸟都有啊

网友:
谢谢加分,刚好分不够用,谢啦!!!!

网友:
我也遇到过的     特别是PS/2接口

网友:
值得学习少走弯路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插上键盘不开机更换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