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了个联想V350的机器

楼主(2011-12-04):
大家好,这么久太忙了,也没时间上网,今天修了一个V350的机器在这里发一下。这个机器是暗屏。换屏不好。外接正常。可以判定是主板上的问题了 显卡应该是OK的。很简单的修法。这个机器是LED的屏。我想LED和LCD差不多,应该在背光这一块上是用的主供电 ,开启,高亮调节。地线主要的这四个信号,然后找到一份类似的图纸,打开看屏线接口这个部分。5.6脚。5脚是亮度调节。6脚为开启ON信号 ,一查,6脚3.3V。5脚0V。OK。找到了。然后直接找到前面有一个电阻。R386.一个保隔电阻。一边接5脚。一边接KBC的。62脚 。哈哈,62脚输入为低电平,我把这个电阻拆掉了,直接从开关机键上弄了个3.3的高电平接到这个电阻的连着屏接口的那一端,开机OK。亮了。哈哈。挺快。给客户报价时说屏坏了,换屏。结果开价还不错,哈哈!只是在这之中有一个问题希望大家给帮助一下。分析分析。这个U115是个什么芯片。它是如何工作的呢?这个A.B0.B1 S.这些脚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点评):
不用拆主板,在屏上把亮度信号和开启练到一起就可以了,缺点是连读不可调,楼主的解决方案,亮度也不能调节!楼主的图,A看不到,s应是关闭亮度,B1应该是亮度调节信号的输入,B0输出吧

网友:
你提供的图纸太少,没法分析啊

网友:
狠啊,飞了根线,赚了个屏钱

网友:
图太少了!怎么分析呢‘、

网友:
有点意思
跟LCD原理一样

网友:
市场这样  维修不这样挣钱 喝西北风来着

网友:
这个鸟芯片,你看英文不就明白了啊,这个V350屏暗应该是个通病,修了五六台了,不过还没有修到U115这个造成的,下次遇到参考下哈哈

网友(点评):
那兄弟你是如何修好的呢?也是飞线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