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稳压电源改温控风扇

楼主(2011-12-04):
今天基地购置的维修电源到货了,让我修好了一台笔记本,很不错呀,就是这个风扇吵死人,不是一般的吵,修好笔记本闲来无事,就来改这个电源,改什么好呢,最简单的还是改成温控的算了,说改就改,上图

还好看吧,至于温度会不会高,使用了看,温度越高风扇转速越高,简单实用
静音效果真的不错,温度高了还是会很吵的,这个是没办法的,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提出来,我再修改一番,别忘了加分哦

网友:
我换个滚珠轴承的风扇,声音明显小多了

网友:
哦,我也换个滚珠的去,现在冷开机几乎就没什么声音,换个滚珠的...........呵呵,更好了

网友A:
我这个安泰信的电源,刚一开的时候就像是轰炸机一样!什么时候也换一个滚珠的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安泰信的电源,刚一开的时候就像是轰炸机一样!什么时候也换一个滚珠的风扇。

其实这电源还真的垃圾,我记得坛子里一个兄弟说过此电源电压会升高,烧了个好的本本,我看了下,这电源用料太次了,特别是那几个电位器,我就准备淘几个进口的换上去,刚开始一大股绝缘漆味,还有那洗板水

网友:
楼主的想法、做法很好!
我也是嫌电源太吵,也想改改。
麻烦把你改的电路图画出来,让大家参考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好像是利用哪上面的成品板吧。

网友:
楼主有没温控电路图?

网友:
要个大的散热片不就不用风扇了嘛,要是专业功放机里面那个散热片用完5A的电流都不到30C。

网友:
加个温控器和继电器,烧到温度就转,降完温度就停,我的功放就是这么改的,烧到温度后转一会就停啦,或者加个7806,7809的放慢风扇速度。或者换只转速低风量大的风扇。可以么??

网友:
电路图发一个。。看看怎么改得

网友:
现在的产品省钱省的,换一个好一点的风扇也就是贵个十几块钱,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