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什么芯片。很多机器上都用这个

楼主(2011-12-04):
大家好啊,这是在查屏背光电路的时候查到的两个芯片。U114和U8但不知道这两个芯片到底是做什么用的?是如何工作的呢?特别是这个U114。什么A.B。这些脚怎么样工作 的,什么条件工作 ,会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这一大堆的事,还有这个U8太多电路图里面的背光电路都看到这个芯片了。请大家帮我看看这两个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哦。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不懂呀  等高手

网友:
开启屏供电的电路~!???

网友:
根据信号标注及连线方法理解如下:
U14:6脚的S信号是个使能脚,当S=L时,B0为高则A为高(UMA),S=H时,B1为高则A为高(DISCRETE)
U8就是一个产生屏供电的供电芯片,3脚使能,2脚输出3.3V电压。

网友:
高人,讲解的不错

网友:
`U14很少坏吧,,U8坏的多些.....

网友:
屏上面的电路都很少修 一般都是换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