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一次做联想R61黑胶显卡过程曲折感慨万千……

楼主(2011-12-04):
昨天一个同行打电话说有一台联想的R61笔记本开机不显示,叫我拿过去看一下……
到手后就上电测试,电流跑到1.2A就静止不动了,屏背光不亮,拿去内存跑到0.8A,内存应该是过了,看来很有可能是显卡的问题啊,于是外接显示器不显示……

基地上一查,R61电流跑到1.2一般都是显卡问题,于是拆机,等我看到显卡芯片的时候就愣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灌黑胶显卡,听说超难做,以前只是听说过,如今见到了其真面目不免有些压力……

基地里说这机器做显卡的话北桥和显存如果隔热不好的话很容易爆锡,非常麻烦……介于其维修难度维修价格肯定要高点,于是报价200等待回复,同行答应后开工

一般做显卡我很少贴锡纸的,感觉狠麻烦,特别是底部贴锡纸容易留下黄黄的颜色感觉不爽……但现在手上的可是灌胶R61.这可不能马虎啊,于是显存和北桥各贴了3层锡纸,显存北桥底部铺了2层锡纸,灌上美国猪油然后在CF260上比划了半天终于固定完毕,底部5颗螺丝稍微顶住PCB,防止其发生变形……接着就是预热,对于预热的时候上下风嘴出冷风的问题其实可以设一条曲线,上下出风温度保持100度,设时间长一点就可以了

接着就是开干,曲线是我自己设置的,第5段上部温度220,下部温度320,是不是很变态??其实也没办法我是被爆桥爆的怕了,所以上部最高温度我现在除了做CPU座子,做其他芯片都不会超过220度,而PCB不像芯片那么脆弱,底部320度根本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温度下无铅也是轻松秒杀的!所以现在基本上是做一个好一个……

到了第5段的时候我上下加热时间暂停,看到有锡珠冒出来了估计差不多了,直接拿把小刀插到芯片底部,试探性地抬了下芯片发现动了,那肯定就全化了,稍用力一敲,芯片乖乖的抬起来了,另外一只手拿镊子直接把芯片拿走,完美不掉点不掉漆,接着降温开始……

接下来最麻烦的就是除胶,我试过风枪开到260度加热然后用镊子挑,行是行但是实在是太慢了,索性我把烙铁热到450度直接把这些黑胶给剃掉,就像理平头一样一下推过去,黑胶也挺听话三两下子就全弄掉了,但力道是关键,芯片上的胶也同样像剃光头一样一扫而过,清理下效果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轻车熟路了,直球和焊接

接着就是上BGA焊接了,做的是有铅的曲线,相当的轻松,上部205下部260就全化了……

等板子冷下来后我就在通电前做一次芯片检查,下部4颗电容阻值100和400都正常,当我量到左边的几颗电容的时候万用表发出了持续性的滴~,一看表阻值000……心里一慌,难道做短路了??再量一下上面一排小电容全部阻值为0……拆芯片之前我量过这些电容,都是有100多左右的阻值,而且值完球后我也测了也都是100多的阻值,难道芯片坏掉了??不可能啊,上部才205度怎么可能把NV的芯片干爆呢??

难道是我镊子推大了??我也只是轻轻碰了一下不可能这么容易连锡啊……

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我又再一次上BGA把芯片取下来一测原先短路的电容这下又有100多的阻值了,芯片也没坏哦,那可能就是真地推大了,没事,芯片没坏就问题不大,顶多再花半个多小时再坐上去,于是再一次地值珠,再一次地做BGA……

等再次凉下来的时候我怀着无比期待的心情再次测试,结果还是000,瞬间我HOLE住了……真气人,做了2次BGA都是同样地问题……
算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干脆我上电看看,反正一般主板都短路会有保护的,于是上电,按下开关后没断电,电流跑到0.8A>掉电>0.8A>1.1A>1.2A>1.5A>1.8A……电流到1.8A的时候发现屏背光居然亮了,但不现实,很好奇于是我外接显示器看了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我就真吓一跳,居然外接显示了,但是花屏……

这我就奇怪了,以前那些小电容明明都有100多的阻值,现在阻值都为000了为什么还会亮,(确定是000而不是001)明显短路么

电流1.8A好像有点高额……不管他再加焊一次看看,于是再次上BGA,这次为了让他浸润的更好我在芯片上面压了个5毛硬币,坐下来一测你们猜怎么着??那些小电容阻值又变成了100多了,居然没有短路了……

这是怎么回事??管他呢这样就说明正常了,上电一看还是内屏背光有但不显,外屏花屏,但花地更严重了……

想来想去我开始怀疑是显存问题了,于是上BGA,把2颗显存统统干下来,这现存比GPU还要夸张,周围都是一圈硬硬的黑胶,插刀片的地方都没有……管它了温度到了我直接刀片往芯片上一插一抬还是那么轻松就下来了

再次地除黑胶、清理焊盘、直球,再加BGA做上去……省略N字

再次上电,终于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啊!!乡亲们啊!!乡亲们啊!!R61被我修好啦!啊!!

看到这画面我这才定下心来,还好还好,200块钱没泡汤,不然真的就是吃力不讨好了……

最后来一张特写,GPU和显存,整个板子都是焊油……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前辈们都说这显卡北桥和显存必须要保护好,确实确实,我真的感慨万千,要是真的把显存保护好也不会有后面的麻烦事,本来锡纸的隔热效果就不咋地,毕竟是金属物质反而容易导热,应该用别的材料代替……高温胶带好像比锡纸更好吧……

问下楼主,你压5角 硬币 是什么时候放上去的 是曲线刚走完 放 上 还是之前就把5角钱 放上去的
楼主厉害! 不过BGA下部开到320度会不会太高了,如果不是IBM的板子,估计锡盘底部会起泡呀,小心点
给力 给力·········

网友:
依然要返修。。不换改良的。
虽然曲折但是结局是好的,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可嘉,加5分!

网友:
过程很详细

网友:
不容易啊,加分

网友:
恭喜楼主啊~!总算成功了。。。不过我与你不同的是。。。我拆T61这些注胶的不是用BGA拆的。。。。

那要怎么拆呢?
恭喜了
什么情况

网友A:
200真便宜 遇到这样的本最少要300

你的上部稳定205居然就看化了 我的不灌胶的无铅的都要230左右才可以化掉 灌胶260左右 没有一次掉电过 恭喜楼主R61修好 报价底了 同行起码350
同行么,可以少点,客户嘛最起码要300+
太少了 太少了
300都有点少

网友:
不用BGA 那乡亲  你用什么啊

网友(点评):
可能是土炮吧

网友:
不换显卡,就骗骗客户,我也是这样走过来的。看客户来,加焊150-200,保修一个月,和客户说还会坏的。还有就是换改良全新的显卡都是报价800。还真有不少人愿意换改良的显卡。

补充内容 (2011-12-5 19:20):
我报800似乎没人信?以前芯片价格将近400,换个T61板的成本1100,还不是改良的。和客户说明利害关系自然修了。现在芯片价格便宜了,我前天也接了一台T61收750,保3个月或6个月。我也开价150-200呀,只保1个月。

补充内容 (2011-12-5 19:39):
要说赚钱,还是换屏的赚,新机子压坏屏,售后1200。来我这850成交,140LED的屏。比你修什么都爽。一片屏只赚15快的我也换过。都说现在维修价格一年不如一年。这要看什么客户了,如何和客户沟通哦。

网友(点评):
这机器还能报800 牛人啊

网友(点评):
广州市场换主板也就800,拿台整机1100

网友(点评):
R61,换改良卡, 800,也才是一本一利,, 并不算贵 ,

网友(点评):
比你低。。我们报价580

网友:
呵呵,这种我都是跟客户说换板,反正换板赚少点,图个省心。。。如果重新植球的话最多三个月到半年会返修。

网友(点评):
换改良的就好了

网友:
不用BGA用的什么  ?土炮?

网友:
测试的电容是000  估计第一次做BGA 时显存就爆锡了

网友:
学习加经心等于成功。

网友:
恭喜楼主了,我还没搞过61,但是我爆42的桨,失误啊,做好BGA的每一个步骤很关键啊,尤其是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对于有胶的试探显卡是不是融了,往下压比网上翘保险

网友(点评):
学习了,这个方法好,就是没试过

网友(点评):
往下压能压动吗?

网友(点评):
胶软了自然能压动了 确实往下压安全 但是我没试过 下次有机会试试

网友:
恭喜楼主有了经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真便宜 遇到这样的本最少要300

同行修显卡200已经很高。你报300可能不让你修

网友:
得到回报了 恭喜搂住...

网友:
请问楼主 当我量到左边的几颗电容的时候万用表发出了持续性的滴~,一看表阻值000  这几个电容在哪里, 还有最近换显卡芯片会出现外接亮 内接不亮的情况 根据楼主的经验 会不会也是现存 有问题

网友B:
这种的同行直接报450,客户报600,价低了/。没兴趣。

网友(点评):
同感,我也是这么报价的 低了,爱找谁找谁

网友:
黑胶太难搞了,老是掉点,麻烦的很

网友:
我是第一次做R61的时候三个桥全部爆了,现在知道了,没怎么爆过,楼主比较厉害了

网友:
这个打了黑胶的显卡不是一般人都能干得好的    技术   经验

网友:
报高点价防止失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的同行直接报450,客户报600,价低了/。没兴趣。

个个地方的价格都不一样,,基本就是统一不了的,,我这里,同行的显卡,最多就是150

网友:
哎,够厉害的啊

网友:
哎 现在维修费降价

网友:
这个收200确实感觉太低了,楼主你别打压价钱到时候做维修都不好过了,呵呵……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厉害!

网友:
楼主真不错,我上次换的一台SL401K的主板结果结果掉了十几个点,线都飞晕了,搞了半天才搞定,最多也只收了一百五的,现 在的维修价格要是能统一下就好咯,大家都赚

网友:
大神啊,佩服啊,像我们这些刚入门的只有看看的份了,学了了哈

网友:
很给力!很强大!

网友:
同行之前要二百,已经是天价了,要不然,只能报废,说修不好

网友:
我从没干过黑胶多得,SL400的做过,没难度~!

网友:
用茶色耐高温胶会好点,。。

网友:
厉害啊  楼主的机器也不错

网友:
sl400的  第一次做 应该是一样的俄   其实呢 我当时感觉还蛮顺手的

网友:
太强焊了,学习了

网友:
牛B 我还没干过R61的机子呢,下次就按楼主的来了。

网友:
楼主的上下温度比较有特点,值得参考。

网友:
楼主的价格偏低了点啊

网友:
学习了,原来就做过,结果坏了,楼主能不能把具体设置的温区分享一下,我也设置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BGA。也不是士炮。。。只是一般用的大风枪。白光的哪种 NO.882

这……真是强!!

网友:
死定了,我今天做的肯定爆珠了

网友:
新手还没做过这种显卡!!   看来以后要特别注意这种灌黑胶的!!1

网友:
胆大心细就成

网友:
现在基本上都可以做T6系了

网友:
今年是2011年吧,修个R61有这么兴奋吗,3年前修都没这么 夸张吧,

网友:
技术和经验是绝对不可少的,还要细心才行,加油哦

网友:
电容开始000加焊了下变成100多了。。这个为什么哦

网友:
把助焊剂清除一下 不然的话客户看见会很恶心的啊

网友:
哎!我倒是被一台R400 搞死了,最后还是换板了!

网友:
好在北桥不用重植 呵呵

网友:
客户要是机器用 的时间长,可能2个月都有点困难,我们修过一台就是没有扛过3个月,最后只有换版解决的

网友:
多么好大的工程啊

网友:
我现在做北桥的成功率都不高啊,好几次加焊都搞得连锡了,温度也差不多啊,有次加焊用上了测温线监测温度都没搞成功,郁閟,要向楼主学习呀!!!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不错,但返修是肯定的,只是时间问题。现在遇到R61方屏的我基本就不修了,重植吧坏名声,换改良吧,客户骂奸商。难呀

网友:
200``  我晕·  你们那房租肯定不到2千。

网友:
打黑胶的是不好弄,一定要注意到才是。

网友:
打黑胶,一定要把温度掌握好。取下来就好取了

网友:
这个笔记本  就的多要些

网友:
下次搞IBM 可以岔着搞

网友:
楼主真牛,佩服了,R61I我都不敢干呢

网友:
联想就喜欢灌黑胶

网友:
楼主的直球功夫是相当的好啊~~~!

网友:
写那么多。鼓励鼓励,不过价钱方面少了。

网友:
是啊,所以我就关照同行让客户不要玩游戏,然后我在桌面弄了个IBM风扇转速控制的软件,随机启动,开机后第一件事就是开启手动转速控制,一直都是3200转……这方才安心交给同行……

网友:
感觉  全程直播啊  啊 哈哈

网友:
下次报个250...反正都是看功夫的....

网友:
个人感觉茶色高温胶带不好,热了会缩带走小电阻

网友:
恭喜楼主 成功了 我们以要吸取经验 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本子修好了 用不了多久就会返修啊  建议还是换改良版的

网友D:
都是高手呀,什么时候才能到你们的水平呀,我修条内存都掉点。

网友:
第一次做就成功了.頂一下.

网友:
烤这种桥时大家得注意把其它的桥做好隔热 要不就惨了

网友E:
你的上部稳定205居然就看化了  我的不灌胶的无铅的都要230左右才可以化掉  灌胶260左右 没有一次掉电过 恭喜楼主R61修好

网友:
有2点要说。1是重植好的芯片进行焊接时不要用镊子推了,你自己的锡球什么熔点你自己不知道?2是高温胶带确实肯定比铝箔胶带好用很多。

网友:
好厉害啊,写的真精彩~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是高手呀,什么时候才能到你们的水平呀,我修条内存都掉点。

加油吧,勤练,心细,手稳就可以了

网友:
我第一次做,掉了一排点! 我以前见别人做,(温度只要给够)就要要翘的。还好老师提醒!
拿将近1000元板子做实验!

其实取黑校 还是要手感! 大家以后要自己动手多取几个就有感觉了。! 光看没太大用处!

网友F:
上次接了个tinkpadp   没记型号 应该是也是r61  ati的独显  板子跟楼主的很像
开机不亮 检查出来是内存坏了 显卡也虚了 换上自己的内存  摁着显卡正常开机
因为是同事的以前的同事的机器  人家不想多花钱  于是乎 算上内存 我们一共收150快钱(ddr3的单条2G)

我做了一个塑料弹簧   (sim卡外卡剪出来  用手握成的。)
压在显卡上面的热管上   借用键盘压着显卡 。OK  正常点亮
有2个多月了   至今为止仍未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次接了个tinkpadp   没记型号 应该是也是r61  ati的独显  板子跟楼主的很像
开机不亮 检查 ...

晕,IBM的散热器上不都是有几个固定弹片么……用来压住散热器的……难道被人修过忘了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上部稳定205居然就看化了  我的不灌胶的无铅的都要230左右才可以化掉  灌胶260左右 没有一次掉电过 恭喜 ...

啊哦,205度是有铅曲线,我种的是有铅的锡珠,所以……

网友:
这种打胶的显卡的很不容易做好,如果不换新的升级版的,很可能返修的。

网友:
看来本人是不必再想干这类活了。

网友:
想起了我一个同事也是做这一款机,就是因为显存爆了后来没搞好,报价300,飞了

网友:
现在维修难做,我都不想搞了,但搞点什么呢.......

网友:
非常惊险的维修过程。。黑胶的不小心就掉电,我至今干坏了4 5快了

网友:
显卡上方确实有一个弹片不过没有足够的压力  所以手工加入了一个   这样才能够压得住显卡核心

网友:
哈哈。。我做 T60.T61 的7400显卡,重做全都搞定...T400的也搞过ATI小的显卡,全都是灌黑胶,都搞好了。

网友:
下次做 这个板子的时候, 把显存 颗粒那个位置多垫几层  锡箔纸,或者 导热的东西。  保证不会爆珠。 这个板子 最难的就是 显存颗粒 爆珠。   处理的好的话。  芯片拿下来还比较容易的。

网友:
R61  T61 板子是通用的,   但是加上个P 的话,  那可就变态了, 到现在为止没修好一块。  显存颗粒太多,直接 爆珠。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什么样的BGA,一般在显存正反两面各添加石棉贴片,然后再用锡布纸固定要保险的多。
石棉贴片可以自己做也可以购买,十元钱的石棉贴片要用很多次。

网友:
我这里同行就是100显卡

网友:
不想碰无铅工艺的东西....

网友:
现在手上的片R61I还没敢动手,都接了两天了,怕掉点,用脱胶液灌了两次等了一天,现在还不敢动手啊,楼主历害啊。

网友:
多多少少同行都要赚点的,不过还赚到经验哦

网友:
我们这120太缺德了、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  像IBM这种灌黑胶的班子  把芯片摘下来以后他周围没有那种白线怎么对好位置呢

网友:
楼主厉害啊,乡亲们啊,喊的很是激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