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I x300LE 此位置是什么型号的芯片?

楼主(2011-12-04):
朋友拿来一块ATI X300显卡,上面有一个芯片烧了并且掉了,下了点图纸查了查,却没发现X300的图纸。相关的图纸显示此处应该是一个齐纳管。我不知道具体型号,请教各位高手有否这方面的资料或者图纸,先谢了。

WJC
我这块上没有这个东西,我想是不是空焊盘。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个一样的,请楼主找到说一下,谢谢

网友:
我有一个300SE回家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