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用电源不开机

楼主(2011-12-04):
T60 用电源开不了机,用电池一切正常。 换过电源,还是一样,用可调电源调到14V以下电压可以开机,14V以上就不行。T60用的是20V的电源,问题出在哪,求解。。
开不了机

网友:
隔离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开不了机是什么意思? 不触发?还是触发掉电?

网友:
先查电源识别信号 低电平是识别到了
同意楼主:
2.5
沐星
同意楼主:

网友:
是人非神
同意楼主:

网友:
隔离电路出了点毛病,估计是电压运放 LM393 LM358 这些IC周边的一些电阻电容变值了。

网友:
保护格力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应该是信号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