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报警

楼主(2011-12-04):
今天我也碰到台DELL 1320 开机5声报警,拔掉内存2声报警 ,冷开机第一次电流只跳到0.9A左右,第二次开机才跳变到1.2A左右,刷过BIOS,显卡做了,显卡27M时钟晶体换了,供电测了都没问题,一时没思路了,刚看到这个帖子,楼主也碰到了两台一样的故障,最后是弄时钟电路好的,能不能说明白具体是哪儿的时钟问题造成,谢谢了!

网友:
这款机器是不是有这个通病,我手上现在就有一台这样的问题的机器

网友:
我现在又上也有一台  也打算看看  是不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
这东西有时是反常的,不过得  说不上来,不好意识哈

网友:
这机器我也遇见过一台没修好,那位高手修好了,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2012-01-10):
我也有一台故障一样  我汗过时钟芯片了还是一样  想换个结果没找到一样的时钟芯片  你们谁能换下式式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