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波炉修南桥

楼主(2011-12-04):
刚学修主板一个星期了,很多信号、时序还不懂,这块是联想的主板,故障是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打码卡也是一样亮一下就灭,怀凝是不是CPU供电电路有短路?拆了CPU,可以启动,但不跑码,CPU风扇不转,测CPU供电是0.6V,电源管理芯片是ISL6566,测VCC  5V,ENLL 3.3V,PVCC12V,VID 1.9~3.1V,从测得的数据来看,电源管理芯片不一定坏,这块板有南北桥,用带灯测试卡都测了一片(PCI,PCI-E)灯全亮,没发现异常,从网上看了不少关于ISL6566的维修方案,有不少就是补焊北桥,所以这一次修复也不能算是自已修复,带一点猜的成份在里面。南桥比较容易脱焊,就先从南桥来,没有BGA焊台,只有一个光波炉,昨晚就用他修复了一块不跑码的板,说点经验吧,电脑主板我是一次学修,其它家用电器,打印机,复印机,空调,电脑我切修了很多年,用光波炉补焊南北桥很好用,板直接放在光波炉上面,不要把温度调得过高,这个很重要,不用整板加热,我的从小开始算加到第三档,一共八档,局部就行,用刷子把南桥四周的刷上焊膏,我用的是10块钱的便宜货,先底加温30秒左右,板上的焊膏开始溶化时,用风枪(450度数显)去掉风嘴,中档风慢慢吹,当南桥底部开始冒泡出烟两秒钟即可停吹,停掉光波炉,此时千万不要去南桥和主板,等凉下来再动,我看很多人都说去动一下南桥,我觉得没必要,只要焊锡开始溶化,两秒的时间足够了,过久会连在一走就麻烦了,第一用来修主板,连修好两片板了,也许运气好,不过希望给到你一些参考,同时也请教一下高人,如何判断电源芯片不工作的主要测试点在那,这个信号能否测得出,包括用示波器

网友(点评):
这只能是瞎猫碰见死老鼠

网友:
上图,补图

网友:
坛子有一狠人·也不怕温度高了·把桥弄飞,你咋的也得弄个温度计啥的·就估计温度·狠了·

网友:
看来楼主运气确实不错!!!

网友:
牛啊!把你家光波炉也秀秀

网友:
蒙的成份比较高啊,主板也比较耐操啊

网友:
温度计也没多大多用处,整个补焊的过程也就一到两分钟,修这板的确不叫修,只能算猜,但老实说,希望懂的人指点一下,在现实维修中如何去判断是电源理管芯片的问题还是南桥的脱焊的问题。就象ISL6566的ENLL脚电压,不同的板,电压各不同,这块板是3.3V,另一块板是5V,没有标杆,如何去判断?有些说会把南桥吹起泡,说实在我真不敢想象是怎么吹的,如果底部温度高,上部风枪吹几下锡就开始溶的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判断要从它的工作条件查起供电、开启信号、反馈信号、基准信号等入手
找几份不同型号的电源管理芯片引脚定义对比
慢慢的就会上手啦

网友:
楼主把你的光波炉发出来瞅瞅啊

网友:
供电这不用说,主要是开启信号,由那发出,管脚名叫什么,用示波器或万用表是否能测得到。因为还没开启,自然也就没反馈,基准信号一般就是晶振或另的芯片提供,这也重要,管脚名是什么,基准信号有示波器测他没问题,看来还是开启信号,是连续的还是只是一个触发信号,一闪而过,不好测,谢谢楼上。象这个故障,当我把视线移到南桥,除了用带灯测试卡,打阻卡,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判断南桥是否脱焊。

网友(点评):
用这个加焊,确实能修好虚焊的NV显卡,

网友:
厉害啊~呵呵,这样都能补焊南桥了~改天我用我的锡炉试试~

网友:
这叫死马当做活马医。

我想烤坏的概率跟烤好的概率应该一样大吧。

那天我用电磁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