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不能记忆

楼主(2011-12-04):
修改BIOS也一样,怎么回事?

网友:
这可能是,BIOS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cmos电路问题,认真检查一下

网友:
我记得以前修过一个台式机板,时间不同步。好像一个电容的问题,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修改BIOS中不重要的一个选项-保存-关机-过一会在开如果BIOS中刚才修改的项又变成修改前的值,那么换一块cmos电池看管不管用,不行就像楼上师傅说的查电路吧。

网友:
一般都是电池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池哦....也许就是电池下面虚焊了,不用想那么复杂

网友:
我也遇到过   至今不明原因

网友:
cmo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拿主板去修下。。就行拉。。

网友:
看电池有点没  有的话查下CMOS电路吧

网友:
电池座接触不良

网友:
我感觉电路很小,但是不排除

应该是电池虚焊 或者接触不良 导致

我遇到过很多这样的 毛病都有 大多都是电池前后接触点虚焊的多

网友(点评):
高人.你说的很正确

网友:
先测电池 有多少V

网友:
主要是电池问题,量一下电池电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