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接入路由PING网站会时常断,网络不稳定

楼主(2011-12-04):
今天去一个单位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我把问题大概说一下:客户说网络经常很慢,不管打开网页还是下载都无法达到正常网速。我查了一下,PING百度雅虎什么等网页会时常断,而且下载速度也就在80KB左右!拔掉路由用猫单机拨号上网,一切正常,PING网页不会掉,下载速度也在400KB左右!原以为应该是路由器问题,拿了台路由器换上去结果一试还是一样的问题。路由器上面只插一台电脑也是一样问题(客户进线是采用电话水晶头接入的,没有采用电话分离器,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求网络高手解答)

网友:
估计是arp攻击

网友A:
估计是路由器不行

网友:
不会是路由器的供电异常引起的吧?检查或者换新的电源试试看呢。

网友B:
貌似素有的路由器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路由器不行

路由器换新的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貌似素有的路由器都有这个问题.

你想太多了 。

网友C:
把DNS绑定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一台其它型号的路由器

网友:
有电话才用电话分离器

网友D:
直接ping ip看看丢包吗,如果不丢就是dn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DNS绑定应该就好了

我试过本机指定一样不行,没有试路由指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ping ip看看丢包吗,如果不丢就是dns问题

ping路由器IP不会出现丢包!

网友E:
四个方面的:一你把猫重启一下,看看行不行?!
二:看看猫是不是本身有IP地址的,如果有请把路由的IP地址改成192.168.1.2
三:看看局域网中是否有机子中毒
四:最好加上分离器,这样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四个方面的:一你把猫重启一下,看看行不行?!
二:看看猫是不是本身有IP地址的,如果有请把路由的IP地址 ...

1.2.3这些问题我都懂,都排除了。路由器只单接一台电脑也是一样丢包

网友(2013-05-17):
你看下这个房间附件有没有大频率的工作站,或者附近有什么工作电台之类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