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屏接了5v供电,

楼主(2011-12-04):
起初查到屏是5v的,接了5v上电就白屏,测了驱动没5v输出,,后来又查了好的资料,竟然是3.3v的,烧屏的可能大些还是驱动板,用的是2621万能驱动板,,屏号IDTECH ITXG77
ITX

网友:
驱动板不会坏,,,屏是否坏,关键看你通电时间有多长,,,如果时间不常,不会马上烧,,

网友:
不明白你说的是啥

网友:
放心,烧屏的可能很小的。想想驱动板吧

网友:
通电时间不太长的话(3分钟以内吧) 一般没什么事..

网友:
今天换板测试了,电压上3.3v ,灰屏点阵呈菱形排列,屏应该没问题了等待换驱动板。

网友:
看来做事真的要小心啊!!我都烧了2块2621的变形金刚板!!!

网友: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做多是屏上的驱动ic坏

网友:
烧没烧屏你可以测得嘛。
屏电路上都有个保险管,如果保险管烧毁的话。先换个试试。不行的话屏10有89被烧了。

网友:
先测测屏上面的保险有没有坏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