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 无线网卡

楼主(2011-12-04):
联想的一些笔记本无线局域网卡连不起网 能打开 就是找不到信号
BIOS下是打开的   F9..F10就可以解决了......是什么原因呢..具体是BIOS哪设置

网友:
刷一下BISO

网友:
BIOS下是打开的   F9..F10就可以解决了......是什么原因呢..具体是BIOS哪设置
看的不是很明白  不知道想表达什么

网友:
他的意思是bios还原明白了吗?

网友(2013-06-20):
我也碰到了,机子是客户自己拆的自己装的,就是要给给他焊接下DV头的线,结果是无线打不开不亮灯。过了几天又来了  有线也插上没反应了。无线网卡换了   系统装了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