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例HP 4416S开机不显

楼主(2011-12-04):
跟华硕K40AB差不多,补焊北桥和显卡OK,无需刷BIOS之前看过论坛里有高手改1V显卡电压,牛B,支持

说的什么,不清楚

网友:
楼主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网友:
说明白一点好不好呢?

网友:
有没有什么依据啊,直接就做北桥/显卡,是北桥的原因还是显卡的原因?

网友:
这款机器明明BIOS也可能出问题,但北桥最多

网友:
当你们看遍所有的关于4416S的帖子就知道我说的什么了,我是把所有关于4416S的 帖子都看遍了然后才知道大家怎么修得,故障点一半都是在北桥,显卡,和BIOS,确定一个故障之前不一样要先软后硬,4416S来说,先硬后软方便的很,因为我我不知道是北桥还是显卡,所以就直接北桥,显卡直接补焊了,然后就开机显示了,补焊对大家来说没什么大问题吧,但是刷了BIOS之后再修板子就应该出大问题了,我习惯于修一个机器,把所有的关于这个型号机器的资料都看了,然后在分析去修,因为大家修得地方都差不多,算是给自己省时间,培养自己的维修思路

网友:
O ,对了,4416S还有一个容易坏得地方就是L43的1V,471A供电,这个论坛上有详细的帖子,大家可以看看,很不多的技术性帖子

网友:
直接杀桥的习惯不好,杀了桥的主板品相和使用的时间会大大说短的!太狠了!

网友:
楼主的学习方法还是值得别人去学习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刷bios做显卡都不行,做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