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7J换屏不成功,有知道速回复阿...

楼主(2011-12-05):
最近遇到一台华硕W7J的笔记本,屏碎了,但还是能看到画面的,换屏就能好的,可以定了几块屏都不对,非常郁闷阿,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知道是什么样的情况导致这样的, 他原来屏型号是LTD133EX2Z 换了LTD133EX2K ,我个人觉得两者之间基本没有区别呀?

网友:
后来又换了其他两个型号,卖家都说是可以通用,但我换上去就是不行.......屏不显示灯管也不亮....

网友:
把码片移过去试一下吧。

网友:
有的屏上华硕的机器屏暗,是因为控制被拉低,你飞一个3.3V过了,中间加一个10K的电阻就好

网友:
应该是要对换一下码片。。。。

网友:
你有没有在重新把原来的碎片放上去验证下?不行就找原型号咯

网友:
灯管不亮的话,和码片没关系吧,应是电压的问题吧

网友:
码片的程序不一样导致的,我昨天换个联想的也是,换了通用屏上不能调节亮度,换了好几张都是一样的故障,后来把他的碎屏的码片程序提取出来刷到通用屏上就搞定了,码片一般最好不要更换,风险比较大

网友:
对,最好是刷一下码片程序

网友:
换 换  不是方便  就是不好保修  和上家说好就是了

网友:
我连续定了两次相同的屏  卖家都说肯定能用,我也仔细对比了一下,发现 除了给码和周围的和码片相关的电容没有以外 ,所有其它都一样,于是我很快把原来坏屏取下来换到新的上面,可以不行 还是不亮,这个机器的灯管是通过码片控制的,所以自然灯管也不亮了,但我就纳闷为什么 换上去还是没有用,我仔细查了下,芯片一共就一个供电 3.34 正常,两个信号脚 也正常还有个控制脚也正常.....于是我在怀疑是不是我没有装好,于是我又重新装了一遍,可是不幸的是还是不行,难道一定要换一摸一样的屏才可以?但我就是觉得 还是哪边不对 ,于是我想了个原始的办法, 我把码片还是还原到他原来碎屏上,然后,一根一根线飞到新屏上,然后再接新屏,果然 屏亮了 我常叹了口气 郁闷 .....

网友(点评):
我有点看不懂,是飞码片线,还是屏线?

网友A:
测lvds要亮机就要有1v以上电压,6位屏有八根lvds线

网友B:
华硕的这个机型很挑屏的,上次就是,没找到屏,让客人拿走的

网友:
其实没什么复杂 直接把码片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
一定要换原型号的屏才行!

网友:
如果把原来的码片换过来这么简单的话我早就换好了,换码片我也不是第一次换了,不知道为什么这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这个机型很挑屏的,上次就是,没找到屏,让客人拿走的

是的 ,要么找原型号屏,要么就接过来,如果想直接换码片过来,那还是点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lvds要亮机就要有1v以上电压,6位屏有八根lvds线

对,不亮的时候没有1v电压的 ....

网友:
是屏上码片的问题,将原来屏上的码片换上去应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