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老本开机到0.2A掉电保护

楼主(2011-12-05):
  修了一索尼老笔记本,故障是待机电流为0.015A正常,但点下开关后跑到0.2A左右就掉电,而且保护了,电流为0A。只有重新断电源后才能重新启动!打阻值没有发现短路实在没有思路了

求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

网友:
补充一下啊,点下开关一秒钟就断电

网友:
只能告诉你绝对有短路。。。。你好好的打阻值,不只是打各个供电的电感。。。。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需佃心打阻值,一定能解决

网友:
后集有短路 先用万用表打下组值

网友:
楼上说的对,是有短路

网友:
应该是3.3V 或者5V之后吧!得注意!!!

网友:
找找有没有哪个电压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