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现象,请各位老大帮个忙看一下!!

楼主(2011-12-05):
今天有个台式机,XP系统,当把分辨率调到1024*768时,电脑顿时就黑屏了。没办法只好重启了,当重启后发现电脑显示器显示“1024*768 ?”而且在启动的自检画面都没有任何显示,只显“1024*768 ?”。后来没办法只好打开机箱看一下,结果发现显卡电容爆浆了,找了个好的显卡替换上去,怪事儿了,依旧显示“1024*768 ?”。显示器可以确定是好用的,内存也替换过。请各位老大帮忙分析一下会不会是北桥坏了。

网友(点评):
先把坏的电容换掉

网友:
应该是超频了、分辨率不支持

网友:
那个电容应该是之前爆的,你把频率调低点看看,比如调到60赫兹

网友:
还是显示器的问题吧,显示器不支持高分辨率

网友:
显卡不行了。换显卡吧。

网友:
遇到过 重做系统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还是分辨率的 问题 分辨率不支持吧。

网友:
是系统设定的显示超频了

网友:
显示器多大的啊  是不是赫兹刷得太高了啊 看下

网友:
你把BIOS放电看看会不会还原,不行的话就像上几楼说的一样换个系统然后,频率调到60赫。然后再试试调到1024x768如果还是和原来一样的话那就是你的显卡了。

网友:
好像是没驱动吧!好多是这样的。你试试看

网友:
感觉像是显示器问题

网友:
来看真相的。。。。

网友:
启动时按F8,选VGA模式进入看能不能显示,能的话,把分辨率,刷新率再调到正常,不能的话,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你重起电脑按F8后进VGA模试,进去后再调1024*768试试看,,不行就重复上面的过程进去把显卡驱动装一下。

网友:
安全模式把显卡驱动卸载掉就好啦

网友:
进入VGA模式试试

网友:
重新装显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