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1S不触发简单修复

楼主(2011-12-05):
昨天收到用户报修一台HP 6531S,故障现像是不触发,待机0.099,感觉待机不正常,跟用户报价,拆机,先目测主板,发现有一个8脚芯片有问题,如图

查找相应该图纸,发现这是个比较器,适配器检测的,先不管了,有问题换之,换完后待机还是一样,检查待机芯片TPS51120

供电基准都正常,就是没有开启,开启信号和IO有关,上面烧坏的芯片也和IO有关,不管了先换了IO再说,换完后,待机0.02,3V5V也出来了,开机OK,此机修复完成。

小弟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请见谅,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感觉HP的机子爱坏比较器

网友:
是吗,我是头一次遇到过。

网友:
相机不错  拍得这么清晰

网友:
tps51120的芯片的供电问题,搞不好自身发烫,但是得看不同的主板供电结构。比如联想SL400的板

网友:
这个板子真的可以说是快修了

网友:
判断准确,,修机效率高

网友(2012-09-17):
哇,这相机真的挺不错的呀。呵呵。修得也不错。挺好的

网友:
请问下楼主,当你把那个比较器换了之后,待机还是那么高吗?这是英业达的板子吧,英业达的板子待机002才正常的。这时你摸 过EC没,想必EC应该会有点微热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