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如何改成AT电源

楼主(2011-12-05):
ATX电源如何改成AT电源?直接拉绿线和黑线不能用,有人会改么?

网友:
等高手赐教,没改过

网友:
【转帖】AT 电源和ATX电源的区别

AT的电源 是ATX的前身。AT电源不能关机时关闭电源,还需手动关闭电源。这是ATX电源与它的最大区别。

AT与ATX
  AT电源供应器主要应用在早期的主板上(如AT主板和Baby AT主板),如今,AT电源供应器已被淘汰。AT电源供应器功率一般为150W~220W,共有四路输出(+5V、-5V、+12V、-12V),另向主板提供一个P.G.信号。AT电源供应器的体积是150mm×140mm×86mm。
  对于电脑启动与关机,如果使用AT电源,关闭电脑电源开关后,也就真正关闭了电源。
  ATX电源广泛应用于电脑中,与AT电源相比,它更符合"绿色电脑"的节能标准,它对应的主板是ATX主板。 1.ATX电源的特点 与AT电源相比,ATX电源增加了“+3.3V、+5VSB、PS-ON”三个输出。其中“+3.3V”输出主要是供CPU用,而“+5VSB”、“PS-ON”输出则体现了ATX电源的特点。 ATX电源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不采用传统的市电开关来控制电源是否工作,而是采用“+5VSB、PS-ON”的组合来实现电源的开启和关闭,只要控制“PS-ON”信号电平的变化,就能控制电源的开启和关闭。“PS-ON”小于1V伏时开启电源,大于4.5伏时关闭电源。 2.ATX电源的核心电路 ATX电源的主变换电路与AT电源相同,也是采用“双管半桥它激式”电路,PWM(脉宽调制)控制器同样采用TL494控制芯片,但取消了市电开关。 由于取消了市电开关,所以只要接上电源线,在变换电路上就会有+300V直流电压,同时辅助电源也向TL494提供工作电压,为启动电源作好准备。 ATX电源的特点就是利用TL494芯片第4脚的“死驱控制”功能,当该脚电压为+5V时,TL494的第9、11脚无输出脉冲,使两个开关管都截止,电源就处于待机状态,无电压输出。而当第4脚为0V时,TL494就有触发脉冲提供给开关管,电源进入正常工作状态。辅助电源的一路输出送TL494,另一路输出经分压电路得到“+5VSB”和“PS-ON”两个信号电压,它们都为+5V。其中,“+5VSB”输出连接到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作为它的工作电压,要求“+5VSB”输出能提供10mA的工作电流。“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与“PS-ON”相连,在其触发按钮开关(非锁定开关)未按下时,“PS-ON”为+5V,它连接到电压比较器U1的正相输入端,而U1负相输入端的电压为4.5V左右,这样电压比较器U1的输入为+5V,送到TL494的“死驱控制脚”,使ATX电源处于待机状态。当按下主板的电源监控触发按钮开关(装在主机箱的面板上),“PS-ON”变为低电平,则电压比较器U1的输出就为0V,使ATX主机电源开启。再按一次面板上的触发按钮开关,使“PS-ON”又变为+5V,从而关闭电源。同时也可用程序来控制“电源监控部件”的输出,使“PS-ON”变为+5V,自动关闭电源。如在WIN9X平台下,发出关机指令,ATX电源就自动关闭。 3.主板无法加电的故障分析 由于ATX电源的开启受制于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所以当ATX主机出现无法加电的故障时,不能立刻确定故障是电源本身还是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给维修带来一定难度。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在“PS-ON”输出与地之间接一个100 OHM 左右的电阻,使“PS-ON”变为低电平,就能启动ATX电源,这样即可区分故障部位。同时也提示我们,如果ATX主板的“电源监控部件”出现故障,由于它的维修有较大难度,我们可以跳过“电源监控部件”,直接控制“PS-ON”的电压,就能开启或关闭主机。当然,此时主机的自动关闭功能没有了。
  主要有两点不同:接口和电压
  ATX 电源引脚为 20 脚,其中第一脚为方型,其余为圆型;

一、两种电源外部接口比较
1、ATX电源接口
    它采用20脚的双排长方形插座,具有防插错设计,其20个脚分别如下:5.0V;5.0V;-5.0V;GND;GND;GND; PS-ON;GND;-12V;3.3V;12V;5VSB; PW-OK;GND;5.0V;GND;5.0V;GND;3.3V;3.3V。
一种典型的ATX电源 MODEL:ATX-200SE-3,其性能指标如下。
INPUT:220V 2.5A 50Hz
OUTPUT:3.3V(14A),+5.0V(22A),+12V(6A),-5V(0.5A),-12V(0.8A),+5VSB(0.72A)
2、AT电源接口
    它由两组接口组成,一组叫P8, 一组叫P9,两个都是六脚的电源插口,使用时不能插错,其12个脚排列分别如下。
P8:5.0V;5.0V;5.0V;-5.0V;GND;GND。
P9:GND;GND;-12V;+12V;5.0V; PG。
一种典型的AT电源MODEL:AT-200,其性能指标如下。
INPUT:110/220V(5/2。5A) 50Hz/60Hz
OUTPUT:+5.0V(20A),+12V(8A),-5V(0.5A),-12V(0.5A)
3、两种电源比较
  共同点:都有+5.0V,+12V,-5V,-12V,而且供电电流基本相同,ATX电源的PS-ON与AT电源的PG功能相同,实际上在某些(例如华硕TX-97E)同时备有AT与ATX规格电源插口的主板上上述相同电源脚都是焊在一起的。
不同点:(1)ATX电源除具有AT电源的全部引脚功能外还有+3.3V供电;(2)ATX电源具有+5VSB脚,只要ATX电源一上电,+ 5VSB脚便可输出+5V电压,最大约100mA的电流。它主要供电脑内部一部分电路在关机状态下要保持工作的芯片使用,完成电脑唤醒功能;(3)ATX 电源上还有PS-ON脚,它是电脑主板控制ATX电源开关的控制端,当PS-ON为低电压时ATX电源激活输出+5V、+12V、-12V、-5V等,否 则停止电源供电(除+5VSB外)。
  尽管上述ATX电源较AT电源功率标得略大一点,但这两种电源实际上同属200W电源,其指标的大小因厂家不同而定,实际输出功率没有多大 区别,这从内部主电路的三极管的用料和输出变压器大小也可以看出。笔者曾测试过多种开关电源,发现当开关电源的+5V端接有负载(例如用两电阻丝并联)输 出10A电流时,标有200W及230W的电源其压降多数已超出5%,同样情况下标有250W功率的电源输出压降要小得多。另外市场上某些标有230W的 电源其功率甚至不如某些标有200W的电源。“原装机”电源的长处并不是功率较大,而是用料考究,电源高频滤波电路中的电容一般多用CBB电容,比普通电 源用的涤纶电容要贵得多。同样是电解电容,“原装机”的要大些。由于用料不一样,“原装机”的可靠性要高,输出电压的纹波要小。购买电源真是一分价钱一分 货。

二、ATX电源用于AT主板

  将ATX电源20芯上+5V、+12V、-5V、-12V、GND分别移植到P8、P9上。(当然要换插座)。
  ATX的的+3.3V及+5VSB不用,PS-OK作PG用,PS-ON与GND线接于AT的电源开关的两脚上,作开关输入用。当开关按下时,PS-ON与地线相连,电源启动,当PS-ON与GND线断开后,电源关闭。
  笔者曾遇到过一台HP原装机,用户想利用其电源,但该电源类似ATX电源,只有电启动,用上述方法成功地改造成了AT电源。

三、AT电源用于同时备有AT与ATX的主板

  这种主板如华硕TX97-E,本身可以用AT电源或ATX电源,如果用AT电源则此时该主板不具有ATX电源的功能。如果想让该主板具有ATX功能,须用ATX电源。改造方法(以华硕TX97-E为例)。
  TX97-E版本V1.20之后的主板其ATX插座并没有用到+3.3V,为了证实这点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会发现+3.3端为悬空脚,并且 该主板上没有为ATX与AT 电源设置跳线。由于该主板的两电源插座上许多电源线是相通的,所以要将AT电源改为ATX电特性,其插座不需变动,只需在 ATX插座上增加两路线便可。
  1.输入+5VSB:采用外部提供+5V办法,一般可用变压器方式,平时主板耗电亦不大(6mA),当然最佳是采用如ATX电源式的辅助开关电源。(电子市场有购)
  2.输出PS-ON:一种最简陋的办法是用该路线去控制一只继电器,当PS-ON低电平时,继电器吸合,反之继电器断开。继电器安置在AT电 源盒内,触点直接控制220电源的断合,替代原AT电源开关作用(当然那根黑色粗尾也要被去掉了)。这样做使得PS-ON与交流隔离,当然PS-ON无法 直接驱动继电器,中间需用三极管放大,而继电器这部分的用电可以取自+5VSB,电路见图1。当然如果想改得更高级一点则可以参照ATX电源原理图改。要 提醒的是,继电器上交流220V绝对要与控制侧隔离。
  如果主板同时要用+3.3V电源,改当然是可以的,但太复杂了,不如买个新的ATX电源。由于ATX电源工作方式的特殊性,其内部器件的要求相对来说应该高些,如滤波网络应该多一些。
  由于我国电压为220V,较某些国家用110V电压高,故电源管更易损坏,220V整流后为300V, 如果用单管理论计算耐压须 1000V。由于高耐压管较低耐压管品种少,质量要求高,并且价格贵,故实际有些用不到这么好的管子。尽管你用的是ATX电源,关机还是应尽可能切断电源 为妙。
  或许您的AT 主板想用ATX电源,或者您的ATX主板想利用AT电源,本文将会对您很有帮助。

网友:
【转帖】ATX 电源”改成“AT 电源”

目前,家用计算机仍然是以 ATX 为主流,未来 BTX 标准也已经出台。然而, 与 2GHz 主频的 P4 相比,AT 架构(586 时代)的计算机虽然在人们的印象中早以 沦落成了垃圾, (没有了印象)但其在库房管理、酒店记帐打单和制作路由器共 享网络等方面还具有一定的利用价值。只是配件好寻电源难觅,就让我们把触手 可及的 ATX 电源改造成 AT 电源。 ATX 电源按其接口和输出功率不同分别适用于 PⅢ和 P4 架构中。我们知道 P4 架构 845) (i 所采用的 VRM 处理器供电调节模块) ( 版本是 VRM9.0 版 (i865/i875 芯片组 VRM10.0 版) ,其输出电压为 1.10V—1.85V,输出电流则要达到 70A。如 此强大的电力要求完全是为了应付 P4 处理器那高达 3GHz 的主频和 AGP8X 显示卡 这两个堪称耗电大户的部件。原 PⅢ电源盒的功率储备及所采用具有防呆设计的 20 针供电插头已经无法满足 P4 版计算机的供电要求,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300W 功率的 P4 电源盒额外又附加有两个补助供电插头的缘故。从(图一)示出的 P4 电源盒供电插头可以看出,所增加的两个补助供电插头分别用于加强 5V、3.3V 和 12V 的供电,而 20 针供电插头和其它的供电插头引脚定义均与 PⅢ电源盒的 供电插针一致。也就是说 P4 电源盒兼容 PⅢ架构,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问题,且 功率余量充足。但若要将 ATX 电源安装到 AT 架构中,则必需要对电源插针进行 改造。同时,我们有必要强调一下 ATX 电源中下列三个引脚的用途。 (一)PS—ON 引脚。准确的说,这是一个由主板上的逻辑电路构成的高低电平 保持电路。1995 年 IBM 发布 ATX 1.0 规范以后,以及 Windows 3.2/95 等视窗类 操作系统的逐渐流行与版本的不断升级,一种利用操作系统、通过软件向主板发 出一个持续稳定的高 5V 或者低时可达到 0V 这样的一组指令, 最终控制着主板上 20 针供电插座中 PS—ON 引脚的电位。低电平时电源盒输出各组电压令计算机运 行,高电平时电源盒只有 5VSB 插针中有 5V 的待机电压输出,其它引脚无电压输 出、计算机处于关闭状态,当然这只是一种软关闭,轻触电源开关、利用键盘或 者网络都可以随时开启计算机,其相关的电路原理参见(图二) 。而在 AT 架构的 DOS 时代使用计算机(那时叫微机) ,关机似乎很随意,一般是使用完毕后退到 根目录下,按下电源开关,显示器和主机就会完全的脱离供电电网。由此看出 AT 电源实现的是物理切断,与当今的操作系统不能亲密的配合,这也是它淘汰 的直接原因。 (二)PW—OK 引脚。电源系统供电的正常与否,不仅仅只是影响到系统运行的 稳定性,更关系着计算机内部硬件的安全。鉴于这种情况 IBM 最初在电源盒中设 计了“电源准备好”这个引脚(又称 Power_Goog) 。电源盒在得电的瞬间即系统 启动之前,电源部分首先要进行内部检测,待测试通过以及电源电压稳定之后, 便会给主板发送一个连续的接近 5V 的电位信号,通知主板可以启动了。当然, 这个测试过程极为短暂一般会在 100ms—500ms 之间完成。如果电源供给部分超 载并发生故障,这个信号不能有效的保持或者消失,计算机系统将会自动复位或 者被完全的关闭。我们在维修计算机的时候,经常遇见电源接通,处理器风扇和 硬盘在运行,但显示器黑屏的现象,这一般都是系统硬件故障而造成该信号丢失 所致。不论是 AT 电源还是 ATX 电源, PW—OK 引脚都存在,且逻辑功能相同, 这是硬件系统运行的安全保证。
(三)5VSB 引脚。又称 5V standby(备用)电源。ATX 电源盒中唯一一个不受电 源开关控制的电源。 该备用电源在电网供电保证的前提下将始终向主板执行开机 的电路和部分设备提供有限的电力,配合 PS—NO 引脚,可以完成键盘开机、网 络远程唤醒。而且,现在的操作系统和主板的 BIOS 都支持高级电源管理(APM) 功能,通过 ACPI 规范(高级电源接口)实现系统挂起,也可以让计算机按照我 们预先的设置, 随着系统等待时间的延长而逐步进入到 S1—S5 几种省电模式中。 与 ATX 电源插针对比, (图三)示出的 AT 电源 12 根主供电插针中,不含有 3.3V 供电端子,也少了 5VSB 备用电源端子,而且,电源开关设计在电网供电的一端。 外形相同的 P8、P9 两组插头因不完善的防呆设计,必须要黑线对黑线并排地插 入到 AT 架构的主板中。充分了解了 ATX 电源与 AT 电源之间的输出差异,再实施 改造自然是手到擒来。首先,要从已经损坏的 AT 电源盒的 PCB 板上焊下 P8、P9 两组电源插头,并参照(图三)给出的接线规则一一对应接入。值得注意的是: 原 ATX 电源 20 针插头要保留, 且仍然使用 AT 机箱中的具有自锁功能的电源开关, 舍去一臂,另一臂的两棵线分别接在 ATX 电源的 14 号线(绿色)和任意黑色线 上,做好绝缘(最好套入热缩管) 。拥有这样一个 AT 架构和 ATX(含 PⅢ、P4) 架构都能胜任的电源盒,DIY 过程中一切因电源盒不兼容而引发的的装配问题都 会迎刃而解。
《 {改 AT 电源为准 ATX 电源} 》 比较 ATX 电源和 AT 电源,ATX 电源有 AT 电源的所有电压信号,另外 ATX 电 源比 AT 电源多了+3.3V 供电,+5VSB 非受控电源,一旦 ATX 电源上电,+5VSB 电压信号就有输出, 它主要供电脑主板上的一部分电路在计算机关机状态下要保 持工作的芯片使用,完成电脑的唤醒功能。另外 ATX 电源还有一个电源控制信号 PS-ON,当 PS-ON 为低电平时 ATX 电源启动,输出+5V、+12V、-5V、-12V 等电源为电压,当 PS-ON 为高电平时,ATX 电源关闭。PS-ON 信号由主板上的 控制芯片输出。如果我们为 AT 电源增加一个不受控的+5V 电源就可以把它改造 成为一个准 ATX 电源,之所以称它为准 ATX 电源是因为它不能提供+3.3V 电源 供 CPU 使用。 要使用这个准 ATX 电源还必须有两个条件:一是你的主板是 AT 结构的,但 它同时又可以使用 ATX 电源, 即双接口主板。 因为 ATX 主板的电源接口中的+3.3V 电源是专供 CPU 使用的,而具有 AT 和 ATX 双接口的主板,厂家在设计时因为要 兼顾 AT 电源和 ATX 电源,一般在主板上都设计成由+5V 电源经主板上的开关电 源降压后给 CPU 供电。所以主板上的 ATX 接口中的+3.3V 一般都没有使用。另 外这类主板上的 AT 接口和 ATX 接口中的相同电源引脚一般都是连通的。我 1998 年购买的 ATC-5000 主板就是这样的,另外 ASUS 的 TX-97 也如此。我现在使用 的主板是 QL729,我的改造就是在它上面实现的。你可以找个万用表用电阻挡具 体测量一下:如果+3.3V 电压引脚对地(GND)电阻值为无穷大,那么恭喜你,你 的主板完全可以进行改造。二是你的 AT 电源的控制芯片(PWM)是 494 集成电路, 具体可能是 UPC494 或 DBL494 等, 一般情况下 494 集成电路的工作电源是与交流 电源隔离的,而采用 UC3842 的电源是没有与交流电源隔离的,不能采用下面的 方法来改造。494 集成电路的第 4 脚是死区时间控制引脚,当 4 脚电压高于 1.0V
时,494 集成电路的 PWM 波输出中断,相应的 AT 电源的各路电压都无输出了; 当 4 脚的电压低于 1.0V 时,494 集电路输出 PWM 波,AT 电源输出各路电压。而 主板上的电源接口(ATX)中的第 14 引脚为电源控制信号 PS-ON,它是由主板上 的控制芯片发出的,当 PS-ON 电压小于 1.0V 时,电源开启;当 PS-ON 电压大 于 4.5V 时,电源关闭。比较第 4 引脚和 PS-ON 功能的对应关系,可以发现把 PS-ON 直接和 494 集成电路的 4 脚相连,就可以实现由主板控制电源的启动和 关闭。 下面就来具体进行改造: 1.先准备一个 5V 稳压电源, 最好是小型开关电源, 能提供 5W 功率更好, 1.0 ATX 标准要求+5VSB 电源能提供 100mA 电流,ATX 2.0 标准要求+5VSB 能提供 720mA 电流。打开机箱,把这个电源安放在 AT 电源盒中,其电源引线(AC220V)接到 AT 电源的引线上,使它受 AT 电源开关的控制。+5VSB 电源的地线与 AT 电源的地 线焊到一起, 使两个电源共地。 +5VSB 电源另一端接 ATX 接口的第 9 脚(+5VSB)。 2.从 494 集成电路的第 4 脚引出一条信号线作为 PS-ON 信号,接到 ATX 接口 第 14 引脚(PS-ON)。具体的接线如^04030202a^示: 经过这两项改造后,你的双接口主板就可以使用准 ATX 电源了。还有一个重要 的步骤:把主板上的 ATX 电源开关插座与一个常开的开关连接起来,由它来控制 准 ATX 电源的开启,并把它固定在机箱的面板上。按下 AT 电源的开关,电脑进 入待机状态,再按加装的 ATX 电源开关,电脑就启动了。现在你就可以使用这个 准 ATX 电源了。这个电源具有 ATX 电源的所有特性。如果你对电子技术不是很了 解,最好找一个懂行的电器维修人员帮你改造。另外因为要与交流电源打交道, 提醒你千万要注意安全,祝你能顺利改造成功。

网友:
这都是我以前在网上查到存下来的。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绿线对地开启电源,AT主板能过内存但是不亮机啊。确认ATX电源是好的,AT主板是好的。换AT电源就没有问题。

接口只有 黑 红 黄 白 蓝

网友:
绿线和地之间加一个开关就行了

网友:
直接把5V绿线接到地线就行了。。

网友:
有没有必要改啊???

网友:
這東西買條線不就可以了??

网友:
实际上就是改改接口线路,不难的。
有上面这个接头就方便多了。

网友:
没有转接线只要把旧AT电源的剪下来用也行啊。

网友:
我虽然不会改,但我手上有几台这种AT电源,如果有需要请留言联系。

网友:
找个带开关的atx电源,直接把绿黑短接应该可以,接口不对改改好了。

网友:
直接买条转换线即可,才花费几元,又不会破坏ATX电源。

网友:
你的真正的用意为何?是想关机时候真正的断电?还是把电源开机(通电)搞成老古董更复杂些?

如果想真正的断电,可以在电源内保险管的位置引出线,再加个开关,就象AT电源一样,按下这个开关才能接通220V市电。

如果是想搞得更复杂的话,可以参照上面的资料折腾吧。

网友: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把ATX的改成AT,是有特殊需要吧?光是短接好像不行,记的以前AT是接出来四条线的!

楼主:
有的机器用的就是AT主板,楼上没见过吗?AT电源不好找了,所以想改一个呗

网友:
不是很明白。。问题是改这个东西有意思吗?有价值不》

楼主:
有是老设备能值多少钱不是你能想到的。

还有些老设备只能用Win95,甚至是WinNT,新机子还真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