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灯管后屏变成这个样子了,真郁闷

楼主(2011-12-05):
(图片)

网友(点评):
咋搞的,这么多道道,这个屏让你给强 奸了,看看排线插好了没。

网友(点评):
估计楼主是把屏拆出来换灯管的,可能是装的时候把软排线压断了.... 个人感觉换灯管在屏两边打洞好,方便快捷又安全.

网友(点评):
屏线接反了吧

网友(点评):
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了吧

网友:
屏线吧, 我们遇到挺多的

网友:
对呀,开始就是闪屏,开机一闪就黑屏,背景是正常的,拆开换灯管,发现一根灯管已经断了,换好之后就这样了,

网友(点评):
闪的瞬间,如果图像是好的,就是你换灯管过程中,弄坏了,换灯管,我都是把屏放到一边,耐心的换灯管

网友:
我很小心了,咱不是什么太老手了,但换灯管这还是第一次出现其它的问题呢,所以才郁闷呢?肯定是屏的问题了,但从什么地方查起呢,5V屏供电保险没事

网友:
我也遇到这情况,原先有2根线,后来发展到5根线,现在4根线了,自动的,也是换灯管后出的问题

网友:
你们换灯管都是玻璃和背光扣在一起换的?不是把玻璃和背光分开换的?  这现象估计是屏坏了.是奇美屏不?

网友:
多半伤到屏了,拆装过程不小心容易出问题

网友:
看好象是屏坏了吧

网友:
= =  又一餐具出现了   屏坏了。。。

我也遇到过的。 。。。
不过运气好 重新拆装下又好了  之后就不敢动了。

网友:
屏线试试吧

网友:
看来得赔偿给客户一新的了
我很小心的,灯管是单拿下来换的,第一次出现这问题,。。。。。。。

网友(点评):
你跟客服说屏原来就是坏的啊 就不赔了

网友:
倒血霉了,,,哈哈,,, 这好像是屏线路板或屏线

网友:
屏线或屏里面的偏光板

网友:
你不应该把屏拆了,就直接把灯管那掏个洞放进去,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
凡是有线的,大部分表面屏线已经出现接触不实的情况,稍微动动就会由一条变几条,或者变换位置,楼主这个我看还有救,检查下线路把

网友:
应该不是灯管的问题了吧

网友:
接上电,然后手按屏线货摇摇看什么反应、、、

网友:
屏线 和屏

网友:
只能说,你的运气不好

网友:
应该屏没得救了

网友:
我换过N多灯管了,可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我换灯管都是直接抽的

网友:
,,LZ 拆屏电路的时候,折到软排线了吧

我拆屏的时候,从来不向后折屏电路的。。。在上面什么姿势,下来还是什么姿势, 将背光板抽出去。。。,换完灯管后,原样装回去。。肯定不会出问题。。

网友:
换完屏线不行的话,没救喽,。  等着换屏啦

网友:
笔记本的话把灯管两边的塑料拿刀子切掉把灯管抽出来就行了,把线走在外边。显示器的话要小心了,特别是那些已经很老的显示器,本身已经老化,差的时候别把边上的 电路挂伤了。喝凉水都塞牙的事每年总会遇见1 2次。昨天我就倒霉,客户送来的机子风扇不转,拆开机就tm点不亮了。每天都拆好几个都能拆坏,鬼才信,反正是坏了。

网友:
正常的情况下是装得时候出问题了啊

网友:
这种活真得小心....我在这三个月了,还没遇到。

网友:
大哥   闪屏的屏你也修???  什么技术啊   天啊   NIU

网友:
进来学习了,换灯管,还没敢试呢。教训 啊。

网友A:
先不要慌,慢慢检查,看下排线有没有松,接口有没有氧化,一定要仔细。就算是屏有问题,也有很大一部分可以修好的。最坏的可能性就是不能修,赔一个二手的显示器给他,也不算很贵,一旦有了最坏的打算,我们就可以坦然对之。

网友:
显示屏的接口电路很脆弱的

网友:
反正我修手机的灯光纸,就经常压坏,郁闷

网友:
换灯关 只能是小心行事   莫着急   最开始学换灯关 还是找那种屏坏的开始拆  换灯管装上去 测试    这样熟悉起来了  就好了

网友:
小心啊兄弟,不要搞得陪一台给客户啊!这样就亏本了。

网友:
屏上的软排线接触不良了吧  我遇到摔断软排线的屏 断线位置下来是黑的

网友:
你在重新拆装一次,还不行就是屏完了,赔一个吧,换灯管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网友:
是屏电路板到屏之间的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要慌,慢慢检查,看下排线有没有松,接口有没有氧化,一定要仔细。就算是屏有问题,也有很大一部分可以 ...

实在不行就告诉他修不了,不是所有的故障都是能恢复原状的。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分享下~!

网友:
换完灯管变色能亮一般都是屏电路问题或者是屏的左右两侧的软排线坏掉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静电太高手部小心摸到屏电路板坏的

网友:
换灯管 太危险了 估计是屏死了

网友:
小朋友们 没受过专业的指导 不要随便去换灯管 特别是老机子中一款黑屏线的 根本不好随便碰的~

网友:
你们这些材料哪进的,哪里价格实惠??请回信

网友:
挺少遇见这种怪事呢,呵呵

网友:
灯管不是碎了嘛,说明他的显示器摔过,摔过的屏,一切皆有可能,还赔什么啊

网友:
看了,楼主的补充,知道了应该是台式机显示器,修起来的话比笔记本屏机率还是大很多的,别担心

网友:
还放在那呢,这几天心情不好,干什么都不顺,所以先休息,不修了,过几天心情好了再修吧。我是很信这个的,那一天修了几台机器全都是返回来又修的,就连换本的硬盘也第二天回来了,吓我一跳,以为新硬盘坏了呢,是系统中毒了。反正那一天的活没有顺的。这个是最差的了。。。。。。。。

网友:
屏坏了就直接给客户换屏比较保险,换灯管危险性很大的。

网友:
屏幕挂了 换灯管有风险的 很正常啊

网友:
屏挂了,挂的很彻底

网友:
应该屏显或者屏电路

网友:
是屏线问题我遇过这样的问题,结果检查发现是屏线的问题,接口处。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拆屏的时候 屏和电路板的连接处要非常的小心。